听maychang一本正经乱扯半导体制造(7)

楼主(2019-04-27):
昨天maychang大侠说德州仪器请他给书写评语,而且德州仪器总部给他审核稿件,说审核没问题就给放到售书网店做推荐语了。

找啊找,怎么也找不到这号称是德州仪器审核的推荐语,但发现个更好玩的视频:

我是学模拟集成电路的,视频中所讲的半导体制造内容,恰恰是模拟集成电路设计专业必修课程,书名可以是半导体制造或微加工技术。

从专业角度看,这个视频适合给中学生做科普。因为整个视频内容,就是些简单的汉字介绍,不需要什么专业的知识背景。

另一方面,对比于教科书上正经的介绍,这个视频内容有很重的【捕风捉影】特点,就是说事实上可能有个那个事,但他胡乱加工、组合,于是乱了。

视频地址大家自己用关键字【趣味电子技术史话】自己找,网站不许有外部链接。

楼主:
首先,视频标题和实际所讲内容,绝对雷死人!

可以做个实验,请没有看过视频的网友,根据视频标题,你能猜想到具体视频内容是什么吗?可以是大概的,不要准确!

以课时5为例,根据标题,你能想到他会讲15分钟左右的半导体制造工艺吗??

所以,人家这个视频内容,可以用放浪形骸来形容。
想怎么扯就怎么扯,想扯什么就扯什么,根本不受**主题和中心线索约束。
所以你永远无法预计人家会扯什么。

楼主:
视频内容不仅仅是放浪形骸,更是天马行空!

每隔几句话就换一个庞大的主题,你都不知道他的主题是什么。

视频28分钟02秒时说:离子注入法不像扩散法那样需要高温,而高温是有害的,往往会使材料的某些特性发生变化!

张大侠,你要不要再找点资料再仔细看看???

视频内容有个规律:他眼睛盯着屏幕时,讲的内容都是准确的数据,眼睛一旦不看屏幕就危险了,让人担心。

可能有提词器。另外没有看屏幕的时候有没有说什么鸦片和梅毒什么的吧?呵呵!另外《趣味电子技术史话》听这名字就不像什么正经的技术书籍。估计也就是闲扯些轶闻趣事、掌故什么的吧?我们又不是考古专业的,到图书馆借来翻翻可以,要我花钱我肯定是不肯的。哪怕一块钱。为什么呢?还是房价太贵,没地方放。哈哈哈哈!

楼主:
28分31秒:离子注入浓度不是在表面,而是一定的深度,杂质浓度才最大。

大侠,你那电脑屏幕上没有【高斯分布】几个字吗?

楼主:
不要一口一个电压,你那电脑屏幕上没有专业术语电子伏单位吗?比如典型离子注入能量是20--200keV吗?

楼主:
29分15秒时,提出先用离子注入掺入一种杂质,然后再掺入另一种杂质,来构成我们需要的器件。

大侠,你感觉你这个方法靠谱吗?
要想注入红色的那么深,要加大注入能量,这个能量是随意的吗?后果是什么?
而且即便加到数百keV,以硼为例,注入深度仅仅是数百nm,随后的退火工艺会让距离如此之小的两种杂质,向着中性变化。

楼主:
视频22分,大侠说最早的掺杂方法是合金法!

首先大侠要搞清楚,你说的内容可不是掺杂技术,而是结型晶体管制造技术!!!

查阅资料可知,第一个晶体管是1951年,不是合金结技术,而是生长结技术!外形是条状的:

生长结技术的管子指出来后,过了极短时间后,就有了合金结技术。

参考文献是这个:

楼主:
视频23分 铟的熔点是160°

注:这里根本就没有先融后融的问题,如果半导体基片都熔化了,那就没的玩了。

这里的关键是要加热到500°左右,才能构成突变PN结。

后面说铟换成铝,锗换成硅,就是现代典型硅整流二极管管。

瞎扯!!!

楼主:
25分钟时

注:为减小晶体管的尺寸,进而适用于高频,此时要减小合金管的尺寸(不是单单基极厚度)!这个时候才要电化学腐蚀,这种技术导致后来的【面势垒晶体管】技术。

楼主:
这个是结型晶体管制造技术,不要扯什么集成电路啊,集成电路那是后来的事了。

楼主:
听到最后两句,才知道人家没跑题啊

人家逻辑是:半导体离子注入机,使用的是开关电源。
所以讲离子注入生产半导体,和视频主题--开关电源历史,是有关系的!

网友A:
这视频早了吧

网友A:
楼主有没有相关视频来看看啊

楼主:
视频27分21秒又瞎扯了

张大侠说上个世纪80年才出现离子注入技术??

同时欣赏下贝尔实验室,在1950S有多牛笔!

另外,离子注入也属于高温工艺,不要误以为注入时是室温就属于低温工艺!

扯历史,除了使用百度百科,还要翻翻专业书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没有相关视频来看看啊

楼主还敢出视频?他没那个胆,更没那水平,他要是出来一个视频,估计被更多人超强纠错,哈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还敢出视频?他没那个胆,更没那水平,他要是出来一个视频,估计被更多人超强纠错,哈哈哈 ...

至今未收到纠错信息,热烈欢迎纠错,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至今未收到纠错信息,热烈欢迎纠错,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楼主别只展示未被纠错的啊

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我都纠正你好几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