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120写串口一通信时,不能发送数据,该怎么写?第一次用新塘的。

楼主(2019-04-27):
uint8_t ComInBuf[128];
uint8_t ComOutBuf[128];
uint8_t ComOrderData[9];   //接收到的命令
uint8_t ComOrderDataBuf[9];   //接收到的命令缓存
uint8_t SendDataNum;       //需要发送的实际数据个数
uint8_t ComdataRead=0;    //com串口数据已读取
uint8_t ComdataReady=0;   //com串口数据接收完成
uint8_t ComOrdertype=0;   //串口接收到的命令类型
uint8_t Comreturn;  //软件判断串口返回给软件的数据,并回复给MCU确认上一返回数据是否正确接收,1 true ;0 fault

/*
-
--函数名:Uart1串口初始化
--功  能:
-
*/
void Uart1Init(void)
{
  STR_UART_T sParam;

        // Set UART Pin
        DrvGPIO_InitFunction(E_FUNC_UART1);

        SYSCLK->CLKSEL1.UART_S = 0;
        /*
        UART_S
                UART 时钟源选择
                00 = 时钟源为外部 4~24 MHz 晶振时钟
                01 = 时钟源为 PLL 时钟
                11 = 时钟源为内部 22.1184 MHz 振荡器时钟
        */

        // UART Setting
    sParam.u32BaudRate                 = 115200;
    sParam.u8cDataBits                 = DRVUART_DATABITS_8;
    sParam.u8cStopBits                 = DRVUART_STOPBITS_1;
    sParam.u8cParity                   = DRVUART_PARITY_NONE;         //无检验
    sParam.u8cRxTriggerLevel= DRVUART_FIFO_1BYTES;

        // Select UART Clock Source From 12Mhz
        //DrvSYS_SelectIPClockSource(E_SYS_UART_CLKSRC,0); E_SYS_UART_CLKSRC

        DrvUART_Open(UART_PORT1,&sParam);
//        DrvUART_EnableInt(UART_PORT1,DRVUART_RDAINT & DRVUART_RDAINT,COM_INT_HANDLE);
        DrvUART_EnableInt(UART_PORT1,  DRVUART_RDAINT, Uart1_ISR); //使能设置串口中断
//        UART1->IER.RDA_IEN  = 1; //接收中断使能
//        UART1->IER.THRE_IEN        =        0; //发送中断禁止
  NVIC_SetPriority (UART1_IRQn, (1<<__NVIC_PRIO_BITS) - 4);  //设置串口中断优先级(0~3,0最高,3最低)

}

/**
--函数名:Uart1_ISR 串口1中断函数
--功  能:串口数据接收与发送
**/

void Uart1_ISR(uint32_t u32IntStatus)
{
         uint8_t bInChar[1];
         static uint8_t  comsendcnt=0;        //发送数据计数
   static uint16_t comreccnt=0;   //接收数据计数

         if(u32IntStatus& DRVUART_RDAINT)         //接收中断
         {
                 while(UART1->ISR.RDA_IF==1)
                 {
                         if(ComdataRead==1)
                         {
                                 ComdataRead=0;
                                 comreccnt=0;
       }
                         DrvUART_Read(UART_PORT1,bInChar,1);
                         if(comreccnt<128) ComInBuf[comreccnt]= bInChar[0];        //将接收到的数据复制到缓存区
                         comreccnt++;
       if(comreccnt>=128) comreccnt=128;
                         ResetTMR0Start();  //复位串口接收超时定时器0
                 }
         }

         if(u32IntStatus & DRVUART_THREINT) //发送中断  //DrvUART.H修改DRVUART_THREINT定义为BIT9
         {
                 if(UART1->ISR.THRE_IF)
                 {
                         /*
                         THRE_INT
                                发送保持寄存器空中断标志 (Read Only).
                                如果 THRE_IEN 和 THRE_IF 都被置1,该位置 1。
                                1 = THRE中断产生
                                0 = 无 THRE中断产生
                         */
                         if(comsendcnt<SendDataNum)  //实际需要发送的数据个数
                   {
                                 //DrvUART_Write(UART_PORT1,&ComOutBuf[comsendcnt],1);
                           UART1->DATA =ComOutBuf[comsendcnt];        //test
               comsendcnt++;
                   }

                   else  //数据发送完毕
                   {
                           if(UART1->FSR.TE_FLAG)
                           {/*
                                         TE_FLAG
                                                发送空标志位 (Read Only)
                                                当 TX FIFO (UA_THR) 为空,而且最后一个字节的 STOP 位已发送,该位由硬件置位。
                                                当 TX FIFO 不为空或最后一个字节传输未完成,该位自动清除。
                                         */

                                   comsendcnt=0;             //重置发送计数
                                   UART1->IER.THRE_IEN = 0;  //关闭中断使能,需要发送数据时开启
//                                         UART1->DATA =0;
                           }
                   }
     }

         }
}

/*
//Uart1发送数据
//
*/
void SendCOMdata(uint8_t *buf,uint8_t datanum)
{
  uint8_t i;
        for(i=0;i<datanum;i++)
        {
    ComOutBuf[i]=buf[i];
  }
        SendDataNum = datanum;
        TMR1Delay(1);//1ms延时
        UART1->IER.THRE_IEN = 1;  //开启中断使能,需要发送数据时开启

}

刚接触NUC230,你的底层程序是怎么配置的,是有例程吗?小白一个,望指教

网友A:
没有下载BSP吗,BSP里面应该有串口1的演示吧

网友B:
gpio沒有初始化成uart mode.

网友C:
楼主搞个BSP跑啊

网友C:
看样子楼主自己写的代码,不如参考官方的库函数。

网友D:
参考串口0的配置

网友D:
BSP里有个串口0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