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单片机 SOT23-6或SOT23-5封装的

楼主(2019-04-27):
单片机  SOT23-6或SOT23-5封装的

网友A:
我也想知道mv级的电压能升压到3V的芯片。那就牛了

网友B:
我有0.9V可以工作的单片机,企鹅在线:308147陆837

网友C(2019-06-04):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知道mv级的电压能升压到3V的芯片。那就牛了

能量采集芯片?LTC3107~3109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能量采集芯片?LTC3107~3109

有没成熟的电路?谢谢!

@xch :看了下成本也不低呀,整个电路10元以内还可以接受。
xch
@yzq13246068880 :可以利用它作为外加boost的辅助电源。要多少A就有多少A
@xch :看了下电路,最大带载只有500mA.有1A的就好了。
xch
你查器件手册。都是煮熟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