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手机充电过压过流保护电路

楼主(2019-04-27):
我想在这电路上加一个过压过流保护电路,输入端,求各位大侠给点意见。

网友A:
可以用一个运放和mos管来做电流检测和过压控制,就是限流限压

网友B:
你这个6脚协议芯片 我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一个运放和mos管来做电流检测和过压控制,就是限流限压

您好!谢谢大侠指点  您有好的方案介绍吗?急需!

就是这个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6脚协议芯片 我也有

可以啊, 我们用量还是可以的  有机会可以聊聊

楼主:
引用 楼主:
您好!谢谢大侠指点  您有好的方案介绍吗?急需!

有好方案可以联系我  17503080924  我手机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一个运放和mos管来做电流检测和过压控制,就是限流限压

上个图啊李工

网友A:
左边的运放是限压保护,右边的是电池充电电流保护,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边的运放是限压保护,右边的是电池充电电流保护,参考一下

谢谢

只能参考,具体参数需要根据自己的过压过流计算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