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怎样测试运放的失调电压和偏置电流?

楼主(2019-04-27):
对于失调电压,一般是设置一个很大的增益并且把输入短接。这时候的输出电压除以增益就是失调电压的大小。

楼主:
对于失调电流,则是用一个很大的电阻接在反馈回路上。S1闭合时,测同相端的偏流Ip,S2闭合的时候测反相端的偏流In。

楼主:
这里的"失调"电流测法实际上测得的是“偏置电流”而非"失调电流",当然,分别测出了+-端的“偏置电流”后,也可以得知“失调电流”---等于二者的差。
上面具体例子中的电阻值选取对于有些情况不太合适,一般运放的偏置电流只有若干nA数量级,如果采用10M电阻,那么由于偏置电流造成的输出电压只有若干mV,而且此时还包括了"失调电压"的影响(偏大或偏小都有可能,具体取决于失调电压的极性)。 所以,测量nA量级的偏置电流,电阻还得取大些,使Ibias*R 达到v级,此时也不用扣除失调电压的影响了(5mv的失调电压对1v的输出电压来说,对测量结果的影响只有0.5%)

网友A:
深圳市集万讯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华大半导体 MCU核心代理商,专业MCU推广商,为客户提供华大全系列MCU:
HC32F003C4PA-TSSOP20
HC32F003C4UA-SFN20TR
HC32F005C6UA-SFN20TR
HC32L110C6UA-SFN20TR
HC32L130J8TA-LQ48
HC32L130F8UA-QFN32TR
HC32L136K8TA-LQ64
等大量现货库存,专业、权威、全面技术支持,有效提高您产品开发效率缩短开发周期;

江苏润石科技有限公司
专业模拟器件厂家,代表产品运算放大器(运放)全面兼容Ti、Microchip、圣邦微等品牌;

成都盛芯微科技有限公司

BLE蓝牙专业,代表型号SYD8811、SYD8821全面兼容NORDIC

欢迎来电咨询、索样:

TEL:0755-83764413
QQ: 1529637660

网友B:
灌水的吧,连资助商都看不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