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TA08不能关断

楼主(2019-04-28):
我用MOC2023控制可控硅栅极,发现MOC2023不接信号,上电BTA08也能导通,请老师们帮忙解答

没用过这个ic,帮顶

楼主:
图在这里

楼主:
上面那个图,始终不能导通,后来改成下面这个图了,在栅极和输出串联了一个3.3K的电阻

网友A:
楼主口齿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口齿不清。

第一张图是上电可控硅不导通,第二张图是我在G极和T2之间串联了一个3.3K的电阻,发现不管我导不导通前面的光耦,可控硅都是导通的,不受控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张图是上电可控硅不导通,第二张图是我在G极和T2之间串联了一个3.3K的电阻,发现不管我导不导通前面 ...

这回明白了。你把可控硅的A1,A2引脚对调一下。注意看封装图,颠倒了A1,A2连接就会出现你说得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回明白了。你把可控硅的A1,A2引脚对调一下。注意看封装图,颠倒了A1,A2连接就会出现你说得现象
...

我是用A1接的L线,A2作为输出,为啥我在G和A2之间串联电阻会直接导通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用A1接的L线,A2作为输出,为啥我在G和A2之间串联电阻会直接导通啊?

G 与A1 之间是导通的。你可以用万用表测量。
当G与A2 连接电阻,在A1,A2之间加上电压就会有电流通过G和这个电阻,流过G的电流就会触发可控硅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G 与A1 之间是导通的。你可以用万用表测量。
当G与A2 连接电阻,在A1,A2之间加上电压就会有电流通过G和这 ...

那我明白了,意思要A2接L线,A1作为输出接灯泡,用光耦控制A2和G极的通断,来控制可控硅的通断

网友B:
都是大神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