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把数字地跟模拟地用0R电阻隔开?

楼主(2019-04-28):
这是STC的手册上面给的图,为什么要把数字地跟模拟地用0R电阻隔开?我一直都是直接把这俩地连在一起,然后直接用数字地敷铜的,不可以的吗?是不是应该用系统地敷铜的?

网友A:
因为数字地(电流)干扰大,数字电路自身抗干扰能力强,而模拟电路抗干扰弱,如果数字地与模拟地在空间上相互混杂很容易造成数字地干扰模拟地。把数字地跟模拟地用0R电阻隔开,就是为了方便PCB布板空间独立、两个地电流互不影响,大大减少干扰。当然,如果布板时注意将这两个地单独放在各自独立空间,不用0欧电阻、用一个地也未尝不可,有的情况下一个地铺铜,阻抗更低、甚至更好。

网友B:
不能生搬硬套。
外行大多数这么干只会更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数字地(电流)干扰大,数字电路自身抗干扰能力强,而模拟电路抗干扰弱,如果数字地与模拟地在空间上相 ...

那如果两个地通过电阻连在一起,是不是就用系统地敷铜?当然,我也觉得各自敷铜更好些

网友C:
要深刻理解回路问题啊,画板的时候电流从哪到哪,多大电流,什么频率,稳定的还是跳变的,边沿陡峭的还是缓慢的,这样心里有数,就不会纠结地该怎么处理的问题了

谢谢,不过还是不太懂,找时间了解下

网友D:
不一定是0R电阻,用磁珠可能效果更好,如果你做模拟信号对干扰很敏感,你会体会到这个

谢谢

网友E:
归根结底:单点接地,以降低各部分电路之间的相互干扰。
零欧电阻使得布线时更容易操作。

网友F:
数字、模拟、电源、高压、大电流、高频,等等,各种模块,一点接地。
不要以为全部整体铺铜就完事了。
做模拟电路的,一条信号线怎么走,都有可能影响噪音,线还是那条线,可是效果会有很大差别!更别说是作为各种电路电流回路的地了。

好的,xx谢谢

网友G:
数字地和模拟地隔离,在数字系统干扰比较强或模拟系统对噪声敏感的时候需要隔地处理,不一定是0R,也可以是磁珠或电容,看具体系统。不过现在很多IC也做的比较好了,一般直接连上,不做隔离处理还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