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 X IDE 重装安装后出来的问题急需要解决

楼主(2019-04-28):
提示如上,原来的源程序是可以的 ,后因为重装系统后新装的新版5.15版后编译原来的,就出现这个编译错误了。麻烦知道的给个提示,谢谢!

刚接触PIC,用的最新版本的,中断就是报这个错误,新的写法不一样了,还遇到一个头文件寄存器定义也也改变了,一步一个坑

网友A:
clean and re-build试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clean and re-build试了没?

这个操作已经进行了。我很奇怪这个源程序原来是好的,就上一个版本用的好好的,后来因为电脑系统重装了,重新下了新版的再做编译就出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操作已经进行了。我很奇怪这个源程序原来是好的,就上一个版本用的好好的,后来因为电脑系统重装了, ...

那2个error,看起来蛮简单的, 你直接点进去, 看看是不是中途有改动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2个error,看起来蛮简单的, 你直接点进去, 看看是不是中途有改动之类的

../src/main.c:158:7: error: variable has incomplete type 'void'
void  interrupt  IOC_ISR(void)
      ^
../src/main.c:158:16: error: expected ';' after top level declarator
void  interrupt  IOC_ISR(void)

点这个错误吗?进去后就是在提示这里
void  interrupt  IOC_ISR(void)
{

网友A:
void __interrupt() INTERRUPT_InterruptManager (void)你好像写的不太对, 改成我这样的,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id __interrupt() INTERRUPT_InterruptManager (void)你好像写的不太对, 改成我这样的, 试试?

...

清除已成功 (总时间: 55ms)
make -f nbproject/Makefile-default.mk SUBPROJECTS= .build-conf
make[1]: Entering directory '/Users/yanghesheng/Documents/工作文件夹/U盘资料/工作文件夹/中山瑞野灯饰/QE3310/中山瑞野灯饰/智能灯饰/24V低压智能灯控制器/24V低压智能灯控制器程序接收DMX512部分/MULTI_SHOW_NMOS - 16F1825/Show.X'
make  -f nbproject/Makefile-default.mk dist/default/production/Show.X.production.hex
make[2]: Entering directory '/Users/yanghesheng/Documents/工作文件夹/U盘资料/工作文件夹/中山瑞野灯饰/QE3310/中山瑞野灯饰/智能灯饰/24V低压智能灯控制器/24V低压智能灯控制器程序接收DMX512部分/MULTI_SHOW_NMOS - 16F1825/Show.X'
"/Applications/microchip/xc8/v2.05/bin/xc8-cc"  -mcpu=16F1825 -c  -fno-short-double -fno-short-float -fasmfile -maddrqual=ignore -xassembler-with-cpp -Wa,-a -DXPRJ_default=default  -msummary=-psect,-class,+mem,-hex,-file  -ginhx032 -Wl,--data-init -mno-keep-startup -mosccal -mno-resetbits -mno-save-resetbits -mno-download -mno-stackcall   -std=c99 -gdwarf-3 -mstack=compiled:auto:auto     -o build/default/production/_ext/1360937237/mpro.p1 ../src/mpro.c
"/Applications/microchip/xc8/v2.05/bin/xc8-cc"  -mcpu=16F1825 -c  -fno-short-double -fno-short-float -fasmfile -maddrqual=ignore -xassembler-with-cpp -Wa,-a -DXPRJ_default=default  -msummary=-psect,-class,+mem,-hex,-file  -ginhx032 -Wl,--data-init -mno-keep-startup -mosccal -mno-resetbits -mno-save-resetbits -mno-download -mno-stackcall   -std=c99 -gdwarf-3 -mstack=compiled:auto:auto     -o build/default/production/_ext/1360937237/func.p1 ../src/func.c
"/Applications/microchip/xc8/v2.05/bin/xc8-cc"  -mcpu=16F1825 -c  -fno-short-double -fno-short-float -fasmfile -maddrqual=ignore -xassembler-with-cpp -Wa,-a -DXPRJ_default=default  -msummary=-psect,-class,+mem,-hex,-file  -ginhx032 -Wl,--data-init -mno-keep-startup -mosccal -mno-resetbits -mno-save-resetbits -mno-download -mno-stackcall   -std=c99 -gdwarf-3 -mstack=compiled:auto:auto     -o build/default/production/_ext/1360937237/main.p1 ../src/main.c
make[2]: *** [build/default/production/_ext/1360937237/main.p1] Error 1
make[2]: *** Waiting for unfinished jobs....
../src/main.c:138:2: error: use of undeclared identifier 'SSPIF'; did you mean 'SSP1IF'?
        SSPIF=0;
        ^~~~~
        SSP1IF
/Applications/microchip/xc8/v2.05/pic/include/pic16f1825.h:7239:41: note: 'SSP1IF' declared here
extern volatile __bit                   SSP1IF              __at(0x8B); // @ (0x11 * 8 + 3)
                                        ^
1 error generated.
(908) exit status = 1
nbproject/Makefile-default.mk:119: recipe for target 'build/default/production/_ext/1360937237/main.p1' failed
make[2]: Leaving directory '/Users/yanghesheng/Documents/工作文件夹/U盘资料/工作文件夹/中山瑞野灯饰/QE3310/中山瑞野灯饰/智能灯饰/24V低压智能灯控制器/24V低压智能灯控制器程序接收DMX512部分/MULTI_SHOW_NMOS - 16F1825/Show.X'
nbproject/Makefile-default.mk:90: recipe for target '.build-conf' failed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Users/yanghesheng/Documents/工作文件夹/U盘资料/工作文件夹/中山瑞野灯饰/QE3310/中山瑞野灯饰/智能灯饰/24V低压智能灯控制器/24V低压智能灯控制器程序接收DMX512部分/MULTI_SHOW_NMOS - 16F1825/Show.X'
nbproject/Makefile-impl.mk:39: recipe for target '.build-impl' failed
make[1]: *** [.build-conf] Error 2
make: *** [.build-impl] Error 2

编译已失败 (退出值2, 总时间: 462ms)

改后还是这个提示

网友A:
2个版本你用的是不同的编译器吧???
根据错误再改继续改嘛...

网友B:
工程配置跟之前不同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2个版本你用的是不同的编译器吧???
根据错误再改继续改嘛...

编译器是一样的。现在找到问题了,
1:        //SSPIF=0;  原来的
    SSP1IF=0;       现在的
2://void  interrupt  IOC_ISR(void)。  原来的
void __interrupt() INTERRUPT_InterruptManager (void)       现在的

按这么改已经编译通过了,大家看看是不是这么样子,但是还没下载试程序。
所以就先给大家看看,新版的与旧版的有什么区别了吗?

网友C:
可能是编译器不一样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编译器不一样导致的

编译器也是下载的新版的,如何查看新版的编译器与旧版编译器之间的区别?谢谢!
现在就算编译通过了,但是还存在如下警告:
../src/main.c:124:: warning: (520) function "_SPIINIT" is never called
../src/main.c:132:: warning: (520) function "_SPIIN" is never called
../src/main.c:54:: warning: (1518) direct function call made with an incomplete prototype (send_allvalue)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编译器不一样导致的

因为不好找回原来的版本软件,所以下载了新了一直编译都是有问题,现在重新找回原来的版本软件,现在已经OK了,谢谢你的支持。

网友D:
还有这种事!新版本不支持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这种事!新版本不支持老的!

确实存在这个问题,旧的版本为IDE4.01,XC81.44 新的为IDE5.15  XC8 2.05
更新就有问题,希望大家知道。

网友:
那应该编译器的新版本好多程序改名了。

网友:
建议楼主还是换回去吧,特别是这种老芯片开发,不建议升级。

网友E:
楼上说的在理

网友F:
应该开发个升级工具,每次可以将老代码转换成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