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OS管高速开关问题

楼主(2019-04-28):
(无正文)

网友A:
楼主需要开关通过多少电流。如果通过的电流不大,用NPN三极管,例如,8050速度够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需要开关通过多少电流。如果通过的电流不大,用NPN三极管,例如,8050速度够快。 ...

开关电流较小,20mA级别,试过用NPN三极管s9013,信号频率提高到约20k,上升和下降都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开关电流较小,20mA级别,试过用NPN三极管s9013,信号频率提高到约20k,上升和下降都慢。 ...

S9013的ft可达100MHz,上升和下降都慢是不是你电路有啥问题。楼主把电路帖出来看看。

网友B:
不知道你要驱动什么负载,正常来说三极管的开关速度已经很快了,50KHz基本没啥问题,MOS管就更快了,我之前撸过一个3.3v和5v之间的双向电平转换,用的NMOS,开关速度2MHz以内基本没问题,方波形状没啥改变。有个问题你要注意的是,输出端的上拉电阻,阻值越大,其上升沿所需要的时间就越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要驱动什么负载,正常来说三极管的开关速度已经很快了,50KHz基本没啥问题,MOS管就更快了,我之前 ...

输出端就2k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S9013的ft可达100MHz,上升和下降都慢是不是你电路有啥问题。楼主把电路帖出来看看。 ...

感谢大神回复,菜鸟不知道咋贴图。
S9013三极管E作为信号输入和输出的地,50kHz的PWM信号通过B/E输入三极管,B端接了1k的电阻,C端接Vcc,加一个2k的上拉电阻。

网友C:
三极管退出深度饱和需要时间,不要让三极管进入深度饱和(抗饱和),再用加速电容,上1MHz都有可能,100KHZ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网友D:
你这是什么负载?  电流要求多大?

网友E:
试试图腾柱电路,快一些

网友F:
50k就不行了?
不太可能   电路可能有问题

网友G:
现在随便一个MOS型电路,74HC04,1毛多钱,6路,
开关速度也能达到50M,更别说50K了。
弄一个光耦,6N137,开关速度也可以到10MHz。
还有更快的磁藕,开关速度可以到600MHz。
有一个国产的叫荣湃的芯片,专门做通讯隔离用的,很多种类型,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H:
做50K,20mA有很多方法吧。比较器、触发器、逻辑门、开关管、达林顿管,,LZ最好提供一下电路,才好分析影响速度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F:
50k就不行了?
不太可能   电路可能有问题

仿真2M波形都是很正常的,电路搭建好实测不灵。。。

楼主:
引用 网友H:
做50K,20mA有很多方法吧。比较器、触发器、逻辑门、开关管、达林顿管,,LZ最好提供一下电路,才好分析影 ...

谢谢大神指教,试试其他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现在随便一个MOS型电路,74HC04,1毛多钱,6路,
开关速度也能达到50M,更别说50K了。
弄一个光耦,6N137, ...

仿真结果却是都很好,光耦也试过6N137,实测不太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什么负载?  电流要求多大?

电阻2k,电流较小20mA左右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阻2k,电流较小20mA左右

这应该是没问题的 可能问题出在你的原理图  你只有贴图人家才能帮到你了.  和实物对应的图.

网友I:
基极1K电阻并联一个小电容。用以提高开关速度。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仿真2M波形都是很正常的,电路搭建好实测不灵。。。

你敢保证你的实测电路跟仿真电路是划等号的  ???

把你的实际电路和原理图贴出来看看吧

如果保密那就算了

网友J(2020-09-09):
学习了,最近也再头疼类似的事情

网友K:
IO口配置成推挽输出,再选个高速MOS,屁事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