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用AD7858提高DSP采样精度的新方法

楼主(2019-04-28):
一种用AD7858提高DSP采样精度的新方法

0 引言
    TI公司生产的TMS320x系列DSP是专为实时信号处理而设计的。该系列DSP控制器将实时处理能力和控制器外设功能集于一身,可为控制系统的应用提供一个理想的解决方案。笔者在设计一款新型金属探测器时,采用TMS320LF2407xA芯片来对AD采样数据进行分析,从而成功地实现了对电机运转的控制。

    DSP芯片TMS320LF2407XA内部具有10位A/D转换器。但是,由于它仅含有10位A/D转换器,若除去第一位符号位,也就是真正有用的只有九位,达不到本项目的检测精度要求。为此,本文介绍一种通过外接12位A/D转换器(AD7858)来提高DSP检测精度的新方法。

1 AD7858的主要特性
    AD7858是12位串口、高速、低功耗、逐次逼近式AD转换器。它可在3~5.5 V的电压下工作,其数据通过率高达200 kSPS。该芯片内含一个低噪声、宽频带的跟踪/保持放大器,可以处理高达200 kHz的宽频信号。
AD7858很容易与微处理器或DSP接口。输入信号从CONVST的下降沿开始被采样(此位可通过硬件引脚或软件位操作),转换也从此点启动。忙信号线在转换起始时为高电平,之后在400μs后跳变为低电平以表示转换结束。

   AD7858的主要特性如下:
  • 支持3~5.5 V电压供电;
  • 上电时,具有系统自动校准(校验芯片本身或芯片外设是否出错)和自动自校准(校验校准寄存器是否出错)的功能;
  • 具有高速串行接口;
  • 低功耗。在3 V电压下,功耗仅为12 mW;
  • 片内集成有高性能的抽样和保持放大器,输入信号可以采用单端输入方式,也可以采用差分输入方式;
  • AD7858芯片能够支持用硬件或软件启动AD转换;
  • 转换完成自动进入休眠模式,休眠时的功耗为25μw;
  • 采用24引脚DIP、SOIC或TSSOP等多种封装形式。

图1所示为AD7858的内部功能框图。

2 AD7858的引脚功能
   AD7858的主要引脚功能如下:
CONVST:转换开始位。当时钟下降沿到来时,系统为保持模式,且开始进行数模转变。如此脚不用,应与DVDD相连;
BUSY:忙信号输出端。用于表明器件所处的状态。在CONVST下降沿或CAL上升沿之后,忙信号变为高电平,并在转换期间保持高电平。一旦转换结束并将转换结果存入输出寄存器,该端复位为低电平;
SLEEP:休眠或低功耗模式。该脚为低时,器件处于休眠模式,如若此时不存在数模转换或校准工作,那么,所有的电路(包括内部参考电压),全处于关断模式;若该脚为1,则器件正常运行。如若休眠模式只用软件控制,那么,此脚始终为高电平;
REFIN/REFOUT:参考输入/输出。此脚可作为模数转换的内部参考电压,并可通过串联电阻与内部电路相连;
AVDD:模拟电源端(3.0~5.5 V);
AGND:模拟地;
CREF1:参考电容。此引脚必须接0.01μF的电容到AGND脚;
CREF2:参考电容。此引脚必须接0.01 μF的电容到AGND脚;
AIN1-AIN8:模拟输入。可用作单端输入或差分输入;
CAL:校验输入端。此脚有0.15μA的内部提升电流。为使芯片在上电时能自动自校准。此脚必须用10 nF电容接DGND脚;
DVDD:数字电源端(3.0~5.5 V);
DGND:数字地;
DOUT:16位串行数据输出端;
DIN:16位串行数据输入端;
CLKIN:数字时钟输入端。该时钟可决定数模转换的时间;
SCLK:串行时钟信号;
SYNC:同步信号输入端。低电平有效。

3 硬件设计
    DSP与AD7858芯片的连接方法如图2所示。设计时,模拟电源和模拟地、数字电源和数字地都应通过电容网络去耦,以减小电源输入噪声。为了得到较好的信噪比,可将AGND与DGND连在一起,并采用单端输入,同时选择两路单独的通道AIN1、AIN4;SLEEP引脚与DVDD相连,表明此时的休眠模式只受软件控制;CAL引脚可通过0.01μF与DGND连接,转换结果将以16位二进制从DOUT输出,并通过SPISOMI回送给DSP。该数据的前4位始终为0。在BUSY位为低电平时,DSP将向AD7858发送CONVST信号,并在CONVST的下降沿开始转换。该电路的给定主脉冲频率为4MHz,系统可通过I/O口向AD7858发送同步信号SYNC。

4 软件设计
    软件设计的主要任务是完成数据采集。本设计,采用TI公司的TMS320LF2407A芯片作为主机。系统调试环境为CCS2.0版本。并采用C语言编程。图3所示为AD7858工作在模式2时的软件流程图。

5 结束语
   S该DSP的最高采样电压为3.3 V,AD转换器(AD7858)则为12位转换器,因此,除去一位最高位(符号位),也就是说:该电路具有11位采样精度。
另外应当指出的是,在实际应用中,模拟地和数字地最好采用地层的形式,且模拟地和数字地应在芯片下单点接地。由于AD7858模/数转换器是采用串口并通过串行方式输出数据,而这种数据输出口与并口相比,其管脚较少,因而能节省器件在PCB板中所占的空间,比较适用于各类小型装置。

楼主:


网友A:
DSP最适合TI的一些无缝连接ADC

网友B:
应该怎么选择ADC芯片

网友C:
ADC具有更高的采样频率

网友D:
高精度的万用表就是利用这样的ADC进行采集。

网友E:
采样率和精度是衡量一款ADC性能的重要指标

网友F:
直接衡量ADC采集准确性的是精度。

网友G:
需要做好各个方面的工作,尽量降低系统误差

网友H:
怎样实现提高分辨率?

网友I:
有好几款芯片都是12bit ADC?

网友J:
必须用外接的ADC芯片么?

网友K:
ADC的采样精度是电能质量在线监测精度的保证

网友G:
压降 对精度的影响就很大了

网友B:
有哪些重要的指标?

网友F:
DC的分辨率很高,但是需要精度高

网友C:
更高的精度 ,更小的误差

网友E:
分辨率是衡量ADC精度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网友D:
需要ADC在低速采样率下有更高的精度

网友K:
没有高精度的A/D转换,装置测量的精度无从谈起。

网友J:
ADC采样不准怎么办?

网友I:
达到16bit时ADC此时折算的转换速率是多少?

网友H:
如何提高ADC采样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