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 WiFi在智能家居中的应用电路设计

楼主(2019-04-28):
WiFi在智能家居中的应用电路设计

   智能家电是利用综合布线技术、网络通信技术、安全防范技术、自动控制技术、音视频技术将家居生活有关的设施集成。最常实现的应用是灯光、热水器、空调、入侵监测、烟雾报警、视频监控和窗帘的智能控制。

  无线控制采用无线通信技术实现对设备的控制。无线控制的优点:安装和布线简单;无线控制的缺点:抗干扰性相比有线控制要差些,信号覆盖受建筑物影响。

  WiFi技术在智能家居中的应用的主要优点有:WiFi智能节点可以直接连接无线路由器,从而接入Internet网;不需要家庭网关,节点可以任意扩充;不会破坏现有装修;智能手机可以进行局域网控制和远程控制。鉴于WiFi模块是笔记本、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的标准配置,基于WiFi技术的智能家居会逐步得到推广和应用,市场前景广阔。

图1:WiFi插座的继电器控制电路

  电路原理:模块收到合上指令,PC8端口输出高电平,Q1导通,继电器的线圈有电流流过,继电器的触点L_IN和触点L_OUT吸合,插座供电给负载;模块收到断开指令,PC8端口输出低电平,Q1截止,继电器的线圈没有电流,继电器的触点L_IN和触点L_OUT断开,插座断电。以上只是以WiFi插座为例,叙述基于WiFi技术的智能家居,如果要实现智能家电中的其他功能,实现原理类似。例如,要实现远程视频监控,只需将插座改为摄像头并实现相应的软件功能即可。

图2:智能插座电源电路

  电源电路有两路,一路是将交流220V经AC-DC转换成12V电源,采用SY50103芯片,可以提供1A的电流,纹波控制在100mV以内。开关电源的优势在于功率小、转换效益高,同时体积也小,适合放入较小体积的插座内。开关电源电路图如下图所示:继电器选用12V 10A继电器,12V继电器相比5V继电器的成本要低一些。由于主控制器和电能计量IC需提供5V电源,而无线WIFI模块采用是3.3V电源供电,所以12V电源出来之后,又分为两路,一路使用稳压芯片78L05,将电源降到5V,给MCU和HLW8012提供电源;另一路采用DC-DC芯片,将12V转为3.3V给无线模块提供电源。

  采样电路包括电流信号采样和电压信号采样两部分。

  电压采样采集的是零线信号上的电压,由于电压信号较大,有效值是220V,需通过电阻网络降压的方式实现采样,通过串联6个470K的电阻和1个1K的电阻进行分压,然后接入计量芯片HLW8012的电压输入采样端V2P引脚。

  本文简单介绍了智能家居中WiFi插座的电路设计,利用WiFi智能插座,不需要家庭网关,不需要破坏现有装饰,就可以轻松实现对家用电器的智能化控制。

楼主:
WiFi在智能家居中的应用电路设计

网友A(2019-08-23):
无线智能家居哪种通信方式比较好?

网友:
现在的智能家居都在用wifi

网友B:
  WiFi作为一个流行技术

网友C:
zigbee和wifi用于智能家居的区别?

网友D:
wifi智能家居主机与智能网关有什么差别

网友E:
智能家居怎么与app网络通信实现

网友F:
智能家居的无线通信协议,哪个更有前途

网友G:
基于WiFi技术的智能家居控制的系统咋选择呀

网友H:
智能家居,使用WiFi模块还是ZigBee技术好

网友I:
有个WiFi模块加设备就等于智能家居吗

网友E:
智能家居系统包括哪些,是怎么相互通信的

网友A:
zigbee协议是全世界公认的最还的智能家居通信协议吗?

网友D:
智能家居系统wifi跟 Zigbee的区别

网友:
免费WiFi上网覆盖面更大

网友C:
wifi是智能家居的主角吗

网友B:
智能家居解决方案wifi好还是zigbee好

网友I:
为什么说智能家居比手机电脑更不安全

网友H:
用wifi模块的智能家居好还是用zigbee模块的?

网友G:
智能家居都是通过WIFI来传输信号的吗?

网友F:
智能家居中有哪些无线通讯方式

网友J:
无线控制采用无线通信技术实现对设备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