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STM32F207VCTx的UART5到底使用的是哪个DMA那个通道呀?

楼主(2019-04-28):
看到资料里有DMA1的通道0和DMA1通道7对应的DMA的收发,STM32CubeMX去配置UART5的时候不能配置

网友A:
首先要弄清DMA基本原理。
DMA请求,DMA源端,DMA目的端。 即谁触发DMA,DMA将数据从哪里传输到哪里,用哪个DMA 流。

我刚看了下,UART5_TX/RX都可以触发DMA请求啊。 在cubeMx里的DMA相应配置处选择A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