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ychang大侠说这个叫开关电源,你信吗?(8)

楼主(2019-04-28):
如下图所示的装置,人手拿个盖子"蘸"电荷往瓶里放,于是瓶里电荷越来越多,大侠定义这个装置叫开关电源?!

@xuku977 :我倒没注意这点,我相信大部分人看了,感觉都是确实知道了不少东西。就比如市面上流传最多的单片机入门教程,郭天祥系列,我当年看的时候惊为天人。现在回过头看,一堆错误。不过反正是带我入门了,我意思是,不要太苛刻,要看到闪亮点,不要过多在意错误,我们的目的在于学习,不是找错。
@xyz549040622 :这不是一两个知识点,一两个漏洞的事,如果你看过,就知道5集视频和开关电源原理与设计之间,几乎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全跑题了。
@icecut :我一直认为,从中性的角度看,任何教程都是有可取之处的,只要感觉对自己的认知有一点点进步,那就是有益的。我的出发点是基于每个人的认知,都是一点点进步的,没有人是一下子达到某个方面认知巅峰的。任何人,只要有进步和学习,翻出来自己前几年的言论,都会发现有很多漏洞。
把这个盖子等效于电感的功效,的确是可以看做开关电源的. 电感更好的地方是能保证电荷流向. 电极板可能保证不了...技术需要感官表述和量化计算....人家做这视频不是给教授看的....
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

楼主:
开关电源不管怎么定义,起码是个电子设备!
你这个基本上就是个机械设备。

这个视频名字是没有电感的开关电源江湖怎么混,张大侠没听说过有个东东叫"电荷泵"的吗?DC-DC不是离开电感就不能混了的!

楼主:
张大侠说这个装置符合开关电源的定义,因为用手按图中装置B与A接触,以及B与C接触,分别对应开关电源中的"开"和"关"字!这样B与A接触完成了一次开和关,B与C接触又完成了一次开和关,这两次开和关是开关电源的一个周期!

然后一帮外行粉丝在那叫好,说解释的太透彻了!

楼主:
按照maychang大侠理论,我身上也有开关电源!

这个开关电源是从我穿线衣时开始工作的,脚底与地面摩擦一次,是一次开与关的操作,这样我身上静电越来越多,晚上睡觉脱毛衣,伴随着噼里啪啦的火花,开关电源最后一个周期工作完毕!

楼主:
呵呵,张大侠恼羞成怒,又开始玩禁言游戏了!

我又没违反站规,为何限制我发帖?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张大侠恼羞成怒,又开始玩禁言游戏了!

我又没违反站规,为何限制我发帖?

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这个好像叫做从源头上解决问题吧。就像出现了噪声怎么办?大体上无非是消灭或减少噪声源、切断噪声传播路径、滤波三大招吧。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不过这招釜底抽薪确实用得够绝的。呵呵呵呵!

网友B:
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

敢问大师那个佛学院毕业的?说话好有禅意哦!

楼主:
我终于理解视频中字幕,为何说是【民间高手】了。

把古老的静电现象当成今天的开关电源,据此论证出开关电源在几百,甚至是几千年前的古希腊就有了,只有民间高手教人开关电源知识,才会扯这么远。

每天穿上毛衣,代表开关电源开始工作,脚底摩擦一次代表一次开和关,睡觉时脱毛衣,伴随劈里啪啦火花,开关电源一天工作完毕了。

楼主:
一会删除我5个帖子了。

有种出来聊,不要躲在阴暗角落拼命删帖子。

这个人删帖子特别阴险无耻:专门删除有理有据的反驳帖子,反而是吵架帖子,人家不删了。

楼主:
张大侠在干什么,通过系统可以查看到,不要以为不吭声别人就不知道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会删除我5个帖子了。

    他删了啥你再发一遍

网友C:
根据经验,反正我是强烈不建议大家去看这种视频学技术,啥电流像水流之类的各种比如类比,明明从电子角度本质上能说明的问题,非要拐个弯显得通俗,这种就是纯粹科普给外行看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经验,反正我是强烈不建议大家去看这种视频学技术,啥电流像水流之类的各种比如类比,明明从电子角度本 ...

本人确实没有兴趣和这两个中学物理老师较真,所以4月21日发帖:

但是人家不听,继续挑衅我:

他们挑衅我一次,我就回敬几篇,正所谓礼尚往来。

@xukun977 :印象中HWM大师好像自称过正教授吧,是否是复旦大学的好像记不清了。
@123987 :如果HWM是复旦大学正教授,为何不敢承认?教授有必要躲躲闪闪的吗?
张大师好像确实在北京当过一段时间的老师,至于是中学还是大学好像暂时不可考,后来好像下海从事工程师职业。至于HWM大师据说是上海复旦大学的正教授,这个可考吗?

网友D:
人家说讲原理  我觉得没错  不能断章取义

楼主:
原来他确实自称是复旦大学教授(一是网友问他是哪个学校的,他说跟日月光华有关;二是自称手下一堆博士给他干活)

前几年网友不相信它是复旦大学教授,让他晒证,他却慌忙发表声明:

不敢承认两个关键信息了:复旦,教授!

楼主:
按照大侠理论,把静电现象当成开关电源,那么公元几千年前的古希腊,是最先发现开关电源的。

根据这个理论,我每天穿上毛衣,我就是个开关电源啊,每走一步就是开关电源的一个周期,睡觉脱掉毛衣,伴随着劈里啪啦的火星,开关电源最后一个工作周期完工 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原来他确实自称是复旦大学教授(一是网友问他是哪个学校的,他说跟日月光华有关;二是自称手下一堆博士给 ...

每次看到 日月光华有关 这6个字都想笑
请让我安静的笑会

网友F:
以后人家问我出身我是否可以骄傲地说一声清华出来的。然后小声咕哝一句,我一般就泡大池,包间人家不让进,说要加钱。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以后人家问我出身我是否可以骄傲地说一声清华出来的。然后小声咕哝一句,我一般就泡大池,包间人家不让进, ...

你可以在你家后院围个院子,挂个牌子,写上清华园。
那你就是清华出来的了

你以为人人都像你一样能够买得起带院子的房子啊?

网友H:
我以前说过,正规的放大器定义是“功率放大器”!
同样道理,开关电源的正规定义是“功率控制器”,起码有功率输入和输出,以及控制端。
很显然,顶楼那个就是常见的静电现象,静电转移算做开关电源,那么世界上开关电源比比皆是,例如法拉第冰桶:

当然了,适当的类比与扩展是可以的,但是不要扯太远了,下面这篇**是个不错的参考。

网友H:
关于视频适用观众,讲师介绍上说都是资深专家,没说是给电子爱好者看的。

华丽的包装!

网友H:
引用 网友I:
今天回复你帖子马上被刪3次,刚才收到糸统提醒,前天的帖子又被刪除(大意是H从不认错)。搞什么東東。 ...

正常正常!我被删了N多了,这个ID估计马上又要被禁!

网友H:
信,或不信,关键是给个理由,给个说法啊

经常围观互掐的同志都知道,张大侠极度擅长望文生义法!不研究英文什么意思,而是研究中文什么意思,还经常查新华字典来研究技术术语呢!

我读研时是做DC-DC的,可以说关于开关电源的书籍,网上有的,我电脑里就有。咱们就根据相关书籍,来看看开关电源是什么意思。

虽然汉语是开关电源,但对应的英文,根本就没有开关的意思!英文switching power ,是功率转换的意思。
所以好多TW书籍,把这个开关电源翻译成电源转换器。

所以第一点,误以为开关电源中的开关,就是汉语中开关,是望文生义。

再来看看我国电力电子专家,清华大学蔡宣三教授的定义:

由于开关电源属于数模混合电路,必定有管子工作在开关模式,所以与线性模式相对的是开关模式转换器:

上图中的开关电容--电荷泵不需要用电感。

想要在现代书籍中找到顶楼那个开关电源定义,是不可能的,可以考虑到公元前1500年创作的《圣经》中找找。

网友J:
以 起电盘 原理解说「开关电源」,这兄弟脑洞不小嘛,当然,这么个 泵 法太累人了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J:
以 起电盘 原理解说「开关电源」,这兄弟脑洞不小嘛,当然,这么个 泵 法太累人了啊! ...

他教过几天中学物理,所以他不管研究什么,都要生硬地往中学物理上靠,惯性思维了。

楼主:
@21ic小管家

你说的审核词被系统拦截,这个情况我是知道的。

但是拉帮结派,故意删除帖子,是不争事实。

例如下面这段话:

请问站方管理人员,他老王在论坛是什么官?
不过是创业版的一个版主而已,他有什么权力可以指挥21IC的巡查员来模拟版删帖子?
或者说,21IC的巡查员删贴与否,都要经过老王批示的,这是韩国的亲信干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