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控制继电器电路,如何弥补

楼主(2019-04-28):
论坛的朋友,帮我分析分析,哪里出错了
1: 之前偶尔有几个继电器不会吸合,或者吸合后无法松开,没在意

2:最近20个中,有7-8个继电器都无法正常工作;以为是买的产品问题;重买了1家继电器,做10套,吓人了,只有2套能正常;

3:想想,可能是我电路有问题。STM32是3V 的,是否这个原因
目前在原电路板的基础上如何弥补,加些什么东西或者改动些

继电器就普通的,SRD-5VDC-SL-C继电器松乐牌

网友A:
要么三极管放上面,要么换个NPN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三极管放上面,要么换个NPN管。。。。。

三极管放上面需要动电路了;直接换成NPN吗,谢谢

这个可以

网友B:
继电器要接在三极管的集电极上,不论三极管是什么类型的,它所驱动的元件(例如继电器)一定要连接在它的集电极上。

网友C:
为什么不是NPN呢。

楼主(2020-06-05):
引用 网友B:
继电器要接在三极管的集电极上,不论三极管是什么类型的,它所驱动的元件(例如继电器)一定要连接在它的集 ...

谢谢指导,论坛的朋友指导纠正了,已经NPN了

楼主:
谢谢指导,论坛的朋友指导后纠正了 已经改NPN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