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码液晶屏的偏压有几种,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9-04-28):
        目前在做的LCD段码屏普遍在用的偏压有1/2,1/3,1/4,几种。很多初次用到段码液晶屏的客户朋友,在刚开始选择液晶屏偏压比的时候,都会感到纠结。1、不了解偏压比什么意思,2、到底选择1/2、1/3还是1/4?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下自己的见解。

        段码液晶屏有两个重要参数:占空比、偏压比。占空比(Duty):该项参数一般也称为 Duty 数或 COM 数。由于 STN/TN 的 LCD 一般是采用时分动态扫描的驱动模式,在此模式下,每个 COM 的有效选通时间与整个扫描周期的比值即占空比(Duty)是固定的,等于 1/COM 数。偏压比(Bias):又称偏置比,LCD 的 SEG/COM 的驱动波形为模拟信号,而各档模拟电压相对于 LCD 输出高的电压的比例称为偏置,而一般来讲,Bias 是以低的一档与输出高的电压的比值来表示。一般而言,Bias 和 Duty 之间是有一定关系的,duty 数越多,每根 COM 对应的扫描时间变短,而要达到同样的显示亮度和显示对比度,VON 的电压就要提高,选电平和非选电平的差异需要加大,即 Bias 需要加大,Duty 和 Bias 间有一经验公式,即

        占空比跟偏压比的的选择,取决于整个产品的方案设计,也就是软件工程师根据单片机的资源来选择。常见的几种方案:1、单片机本身不带LCD驱动功能。这只能做纯IO口直推方式,偏压比只能选择1/2,这种方式需要在COM口加上拉、下拉各1个电阻,阻值一般为100-200K;2、MCU+专用的LCD显示驱动芯片。常用的驱动芯片有1621、1622,对应的偏压比为1/3、1/4,这种就不需要外加电阻了,而且单片机可以选择相对脚位少的、资源少点的,这样单片机的价格会便宜不少;3、MCU自带液晶驱动。这种方案选择的偏压比常见的为1/3、1/4,主要看MCU本身的资源配置,当然,这种方案也不需要外加电阻,而且外围电路很简单。
        总的来说,偏压比的选择跟产品的方案有关。从成本核算考虑,一般液晶屏脚位较少,用单片机IO口直推的方式即可,毕竟这样的单片机相对便宜不少。从线路板排版考虑,肯定是选择MCU自带显示驱动的方便,所需要的外围器件少,电路简洁明了,当然,相比较这样的单片机价格比较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