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MCP3202模拟转化成数字量的问题

楼主(2019-04-28):
12位的AD转换器MCP3202产生的数字输出编码是输入信号和参考电压的函数。数字输出编码=(4096*VIN)/VDD.其中VIN是模拟输入电压,VDD是供电电压。我有个压力传感器无压力的状态输出为0.5v,作为MCP3202的输入,可转换后的数字编码为425,正常在无压力的状态下应该是0.而且我使用的压力传感器压力越大,输出的电压越小,我要怎么写程序中的表达式,才能让传感器的输出电压变化转化成显示屏上正常的压力值的改变。那位大神可以指点一下嘛,本人小白,完全自学,需要大神指点

网友A:
自己看手册啊。

网友B:
对, 手册上应该有说明的

网友:
看看官网提供的有参考资料没

网友C:
楼主需要学习传感器检测技术等课程。你的传感器如果是线性的,可以使用Y=aX+b这样的线性函数,把不同的Y和X值代进去求出a和b。如果是非线性的,是用拟合函数还是分段拟合,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