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电机启动 干扰485通讯

楼主(2019-04-28):
~380=T=12------5v--------3.3v------stm32f030
                         |----dcdc-----------adm2483
                         |----继电器----接触器===电机

485收发采用adm2483

mcu :stm32f030
----------------------------------------------------------
电机启动或停止瞬间,通讯错误,一帧只收到几个个字节,请大侠支招该如何处理?

串口CR3 配置修改 看看

楼主:
2483电路@chunyang @mmuuss586

网友A:
电机那边是220V的吧?
接触器控制的吧?
电机不接,直接控制接触器测试下;
干扰可能是从电源过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那边是220V的吧?
接触器控制的吧?
电机不接,直接控制接触器测试下;

电机是接触器控制的380v三相异步电机
mcu和2483的电源是380v通过隔离变压器得到的,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不大,
会不会是电机启停瞬间大电流变化导致2483输出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那边是220V的吧?
接触器控制的吧?
电机不接,直接控制接触器测试下;

牛人,真是电源传到过来的,
根据您的方法,不接电机,控制接触器启停,485信号帧不完整。
请问这是为什么啊?我的变压器是隔离的,dcdc是mp2359,继电器驱动如下,

网友B:
打火,干扰

网友C:
用隔离DC/DC供电

网友D:
先确认是通迅问题,还是节点MCU受扰工作异常,二者的应对方法不同。

网友E:
示波器看看AB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确认是通迅问题,还是节点MCU受扰工作异常,二者的应对方法不同。

谢谢回复,mcu工作正常,485进入noise err 和parity err中断,是接触器干扰到485 通讯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mcu工作正常,485进入noise err 和parity err中断,是接触器干扰到485 通讯了 ...

用串口监视器直接监看485TTL侧的数据,同时用示波器看其电源噪声。

网友F(2019-11-14):
我看你那个GND1接了下拉电阻,这个地应该是和电源地共地的,会不会是从地上传导过去?我也遇到相同问题,但是比你这个还要严重,地未隔离,也不是用的隔离芯片,导致通信异常

网友F:
还有个问题,就是电机启动后能正常工作吗?通信控制那些都正常吗?

网友G:
典型的ef共模t干扰,传导辐射都有,楼上说了一大堆

网友G:
写错了,是eft哈

网友H:
为什么要用这么高端的485收发器?这个板子就是用的普通收发芯片,隔离芯片用的ADUM1201,在好几款设备上都是用的相同电路结构,从来没有被干扰过,看来是你的硬件设计问题了。

网友I(2020-03-18):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把STM32F0的串口,CR3的bit12 OVRDIS置1,看看,关掉overrun 功能。这样不会导致串口假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