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通道切换需要多少时间

楼主(2019-04-28):
请问一下各位怎么测试通道切换一次需要多长时间,手册有没有怎么计算一次通道需要多长时间
比如我现在是通道Enable_ADC_AIN0采集完成后我需要切换到Enable_ADC_BandGap现在的问题是读取数据不准我用的是中断的方式。

楼主:
大师帮忙看一下啊,在线等着!!!!

网友A:
这要看切换的代码执行多久,充电稳定多久。

网友A:
好像转换完成有个标志,然后启动定时器,读这个标志看看需要多久

网友B:
N76E003 的ADC 採樣是6個system clock ,這個做成固定的不能調整

网友C:
测量内部带隙电压,不需要时间限制吧,一般测一次就型了,你可以开始时候测。然后存储了结果使用,或者写入flash,下次就不用弄了。

网友D:
好像还有个稳定时间。

网友D:
大概需要最多12个周期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回答!!

网友E:
这个芯片本身的AD采集就不行,如果不降频率去采集,很容易不稳定。我的设计过程中,换完通道后都会加4个nop;你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