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M051定时器

楼主(2019-04-28):
定时器内部具有一个24-bit的向上计数器,计数器开始工作的时候计数器的值可以通过 TDR读取到。同时如果计数器的值等于 TCMP寄存器的时候,会触发相应的中断动作。

示例程序摘取
//定时器时钟选择并使能
/* Select HXT as the clock source of TIMER0 */
    CLK_SetModuleClock(TMR0_MODULE, CLK_CLKSEL1_TMR0_S_HXT, MODULE_NoMsk);
/* Enable TIMER0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TMR0_MODULE);

//定时器配置模式和定时频率
/* Open Timer0 frequency to 0.5 Hz in periodic mode, and enable interrupt */
    TIMER_Open(TIMER0, TIMER_PERIODIC_MODE, 2);
//中断使能
    TIMER_EnableInt(TIMER0);
// NVIC 中断使能
/* Enable Timer0 NVIC */
NVIC_EnableIRQ(TMR0_IRQn);

//启动定时器并产生0.5s的周期中断

TIMER_Start(TIMER0);

//中断服务程序,定时器中断发生时翻转LED IO电平
void TMR0_IRQHandler(void)
{
    if(TIMER_GetIntFlag(TIMER0) == 1)
    {
        /* Clear Timer0 time-out interrupt flag */
        TIMER_ClearIntFlag(TIMER0);
        P36^=1;
    }
}

网友A:
定时器中断非常好用,新唐这个做的比51的还容易上手

网友B:
NVIC中断,都要这门写吧

网友C:
库函数里还可以直接用定时器做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