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KeilC开发串口程序,虚拟串口收不到

楼主(2019-04-28):
最近在用Keil c写一个串口控制舵机程序,遇到问题:
虚拟串口,使用串口工具发送数据,keilC中接收程序无反应;查看com2和com3确实有收发数据的?

还有一个
uint flag; //uint8 flag;
char buf_string[8];  //定义数据包长度为8个字符

..........省略其他无关代码

/*********************************************************************************
** 功能 : 处理串口接收数据包函数(成功处理数据包则返回1,否则返回0)
*********************************************************************************/
bit Deal_UART_RecData()
{
    if(buf_string[0]=='A'&&buf_string[8]=='#')  // 进行数据包头尾标记验证
    {
sendChar(buf_string[1]);
flag = buf_string[1];
return 1;
    }
    return 0;
}
void SteeringGearUp(uint i, uint j) //void SteeringGearUp(uint8 i, uint8 j)
{
    pwm=ms_5Con[j];
}

void main()
{
    Timer0_Init();
    Com_Init();
    while(1)
    {
        //while(!flag);
        while(flag==0);
        tt = 0;

        //sendChar(tt);

        SteeringGearUp(0, tt); // 此函数写死固定角度,如:SteeringGearUp(0, 0) 正常运行;按现在程序用tt定义变量写死也能正常运行;就是改成传来的参数flag就没有反应了
        //Delay(1000);
        Led();

        flag = 0;
    }

}

程序烧到At89s52上,没反应,由于问题一,没法在线debug。问题卡在这儿了
请哪位大师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也可以直接使用Keil的仿真功能。

网友(2019-06-20):
单片机串口发送正常,但是收不到数据

网友A:
舵机是PWM控制吧?

网友B:
用真实的串口吧,也不麻烦

网友B:
配置都对吗?波特率,数据位什么的?

楼主(2019-10-14):
感谢各位了,确实需要真实串口测试,
软件问题!!。坑死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