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一个交流过流保护电路,请指教!

楼主(2019-04-29):
这样一个简单想法,不知道可不可以用来做交流电路的过流检测,精度不要求很高。
当电流大于一定值后,Rs上的电压大于光耦发光二极管导通压降,光敏三极管导通,
检测到信号,通过控制电路切段继电器断开电源。

不知此电路是否可行,或者还会有些什么问题?请诸位大神指教,谢谢!

网友A:
问题不大,可以用。需要估算 通过取样电阻的电流 最大值,保留足够的功率余量(四倍以上吧),毕竟可能长期通电运行
  建议光耦改成双向输入的型号,比如PC814

网友B:
不可行。光耦LED一般是红外,导通压降1.2V.
假设过流保护动作点10A,意味着采样电阻功耗可达10W数量级。
这么个发热源,浪费电不说,可能烧房子死人。

xch
@iamstarter :把光耦换成互感器。可靠,也不发热
xch
@iamstarter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5ea491a0AuPWbX&id=15217274481&ns=1&abbucket=19#detail
有什么好的改进吗?我刚才仔细计算时也发现这个问题了。

网友C:
理论上可以用,但实际上问题很多!如果是负载瞬间短路或者容性负载很可能把光耦烧坏,限流电阻取大了灵敏度又成问题。光耦的离散性会导致过流保护点的一致性很差

@iamstarter :负载短路或者容性负载时瞬间会有很大的冲击电流在取样电阻上产生的压降超过了光耦输入端的容限。
请问一下,负载瞬间短路或者容性负载可能将光耦烧坏是怎么一个原理?
请问一下,容性负载可能将光耦烧坏是怎么一个原理?

楼主:
请问一般来说,要做这种过流保护,有什么成熟的电路呢?

网友:
你这是有成本要求吗? 用互感器检测不就行了.而且设计安全,可靠.

楼主:
是的,老板1块多的互感器舍不得用。

网友A:
害怕容性负载上电时的冲击,可以在光耦输入端并联一个uF级的电容解决,瞬间过流对取样电阻的伤害,可以考虑加大电阻的功率等级来躲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老板1块多的互感器舍不得用。

你这老板是女人吗?

大米一斤比这互感器贵,老板会不会不吃大米,或者自家阳台上种大米?

问题也不能这么看,更快、更强、更便宜就是追求嘛。产品才更有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