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有大佬能分析出这是什么协议吗?

楼主(2019-04-29):
我抓取的串口数据如下:write是上位机软件发出的数据,read是设备回发的。@程序匠人 @ddllxxrr @john_lee @qin552011373 @694844985 @McuPlayer @冰零分子 @一路向北lm
  1. 序号,时间,进程(PID),IO类型,COM口,数据长度,数据,
  2. 689,16:57:27.882,(+=+??_-Ζ?.exe(2348),IRP_MJ_WRITE,COM4,15,
  3.         3A 04 01 24 22 03 00 00 00 00 00 00 00 B2 0D  | :\#4\#1$"\#3\#0\#0\#0\#0\#0\#0\#0瞈#13,
  4. 690,16:57:27.976,(+=+??_-Ζ?.exe(2348),IRP_MJ_READ,COM4,15,
  5.         3A 04 01 24 22 03 00 00 00 00 00 00 00 B2 0D  | :\#4\#1$"\#3\#0\#0\#0\#0\#0\#0\#0瞈#13,
  6. 691,16:57:28.085,(+=+??_-Ζ?.exe(2348),IRP_MJ_WRITE,COM4,15,
  7.         3A 04 01 24 03 1C 00 00 00 00 00 00 00 B8 0D  | :\#4\#1$\#3\#0\#0\#0\#0\#0\#0\#0竆#13,
  8. 692,16:57:28.334,(+=+??_-Ζ?.exe(2348),IRP_MJ_WRITE,COM4,15,
  9.         3A 04 01 24 03 1C 00 00 00 00 00 00 00 B8 0D  | :\#4\#1$\#3\#0\#0\#0\#0\#0\#0\#0竆#13,
  10. 693,16:57:28.397,(+=+??_-Ζ?.exe(2348),IRP_MJ_READ,COM4,15,
  11.         3A 04 01 24 03 1C 01 00 00 00 03 00 00 B4 0D  | :\#4\#1$\#3\#1\#0\#0\#0\#3\#0\#0碶#13,
  12. 694,16:57:28.600,(+=+??_-Ζ?.exe(2348),IRP_MJ_WRITE,COM4,15,
  13.         3A 04 01 24 03 15 00 00 00 00 00 00 00 BF 0D  | :\#4\#1$\#3\#0\#0\#0\#0\#0\#0\#0縗#13,
  14. 695,16:57:28.646,(+=+??_-Ζ?.exe(2348),IRP_MJ_READ,COM4,15,
  15.         3A 04 01 24 03 15 00 00 00 01 00 00 00 BE 0D  | :\#4\#1$\#3\#0\#0\#0\#1\#0\#0\#0綷#13,
  16. 696,16:57:28.802,(+=+??_-Ζ?.exe(2348),IRP_MJ_WRITE,COM4,15,
  17.         3A 04 01 24 03 0B 00 00 00 00 00 00 00 C9 0D  | :\#4\#1$\#3\#11\#0\#0\#0\#0\#0\#0\#0蒤#13,
  18. 697,16:57:28.880,(+=+??_-Ζ?.exe(2348),IRP_MJ_READ,COM4,15,
  19.         3A 04 01 24 03 0B 00 00 00 00 00 00 00 C9 0D  | :\#4\#1$\#3\#11\#0\#0\#0\#0\#0\#0\#0蒤#13,
  20. 698,16:57:29.005,(+=+??_-Ζ?.exe(2348),IRP_MJ_WRITE,COM4,15,
  21.         3A 04 01 24 03 0C 00 00 00 00 00 00 00 C8 0D  | :\#4\#1$\#3\#12\#0\#0\#0\#0\#0\#0\#0萛#13,
  22. 699,16:57:29.068,(+=+??_-Ζ?.exe(2348),IRP_MJ_READ,COM4,15,
  23.         3A 04 01 24 03 0C 00 00 00 50 00 00 00 78 0D  | :\#4\#1$\#3\#12\#0\#0\#0P\#0\#0\#0x\#13,
  24. 700,16:57:29.208,(+=+??_-Ζ?.exe(2348),IRP_MJ_WRITE,COM4,15,
  25.         3A 04 01 24 03 0D 00 00 00 00 00 00 00 C7 0D  | :\#4\#1$\#3\#13\#0\#0\#0\#0\#0\#0\#0荺#13,
  26. 701,16:57:29.255,(+=+??_-Ζ?.exe(2348),IRP_MJ_READ,COM4,15,
  27.         3A 04 01 24 03 0D 00 00 00 1E 00 00 00 A9 0D  | :\#4\#1$\#3\#13\#0\#0\#0\#0\#0\#0‐#13,
  28. 702,16:57:29.411,(+=+??_-Ζ?.exe(2348),IRP_MJ_WRITE,COM4,15,
  29.         3A 04 01 24 03 0E 00 00 00 00 00 00 00 C6 0D  | :\#4\#1$\#3\#14\#0\#0\#0\#0\#0\#0\#0芢#13,
  30. 703,16:57:29.442,(+=+??_-Ζ?.exe(2348),IRP_MJ_READ,COM4,15,
  31.         3A 04 01 24 03 0E 00 00 00 50 00 00 00 76 0D  | :\#4\#1$\#3\#14\#0\#0\#0P\#0\#0\#0v\#13,
  32. 704,16:57:29.614,(+=+??_-Ζ?.exe(2348),IRP_MJ_WRITE,COM4,15,
  33.         3A 04 01 24 03 12 00 00 00 00 00 00 00 C2 0D  | :\#4\#1$\#3\#18\#0\#0\#0\#0\#0\#0\#0耚#13,
  34. 705,16:57:29.676,(+=+??_-Ζ?.exe(2348),IRP_MJ_READ,COM4,15,
  35.         3A 04 01 24 03 12 00 00 00 1E 00 00 00 A4 0D  | :\#4\#1$\#3\#18\#0\#0\#0\#0\#0\#0#13,
  36. 706,16:57:29.816,(+=+??_-Ζ?.exe(2348),IRP_MJ_WRITE,COM4,15,
  37.         3A 04 01 24 03 0F 00 00 00 00 00 00 00 C5 0D  | :\#4\#1$\#3\#15\#0\#0\#0\#0\#0\#0\#0臷#13,
  38. 707,16:57:29.863,(+=+??_-Ζ?.exe(2348),IRP_MJ_READ,COM4,15,
  39.         3A 04 01 24 03 0F 00 00 00 0A 00 00 00 BB 0D  | :\#4\#1$\#3\#15\#0\#0\#0\#10\#0\#0\#0籠#13,
  40. 708,16:57:30.019,(+=+??_-Ζ?.exe(2348),IRP_MJ_WRITE,COM4,15,
  41.         3A 04 01 24 03 16 01 00 00 00 00 00 00 BD 0D  | :\#4\#1$\#3\#1\#0\#0\#0\#0\#0\#0絓#13,
  42. 709,16:57:30.050,(+=+??_-Ζ?.exe(2348),IRP_MJ_READ,COM4,15,
  43.         3A 04 01 24 03 16 01 00 00 14 00 00 00 A9 0D  | :\#4\#1$\#3\#1\#0\#0\#0\#0\#0‐#13,
  44. 710,16:57:30.222,(+=+??_-Ζ?.exe(2348),IRP_MJ_WRITE,COM4,15,
  45.         3A 04 01 24 03 17 01 00 00 00 00 00 00 BC 0D  | :\#4\#1$\#3\#1\#0\#0\#0\#0\#0\#0糪#13,
  46. 711,16:57:30.284,(+=+??_-Ζ?.exe(2348),IRP_MJ_READ,COM4,15,
  47.         3A 04 01 24 03 17 01 FF FF EC 00 00 00 D2 0D  | :\#4\#1$\#3\#1靄#0\#0\#0襖#13,
  48. 712,16:57:30.425,(+=+??_-Ζ?.exe(2348),IRP_MJ_WRITE,COM4,15,
  49.         3A 04 01 24 03 1D 01 00 00 00 00 00 00 B6 0D  | :\#4\#1$\#3\#1\#0\#0\#0\#0\#0\#0禱#13,
  50. 713,16:57:30.472,(+=+??_-Ζ?.exe(2348),IRP_MJ_READ,COM4,15,
  51.         3A 04 01 24 03 1D 01 00 01 7C 00 00 00 39 0D  | :\#4\#1$\#3\#1\#0\#1|\#0\#0\#09\#13,
  52. 714,16:57:30.628,(+=+??_-Ζ?.exe(2348),IRP_MJ_WRITE,COM4,15,
  53.         3A 04 01 24 03 18 03 00 00 00 00 00 00 B9 0D  | :\#4\#1$\#3\#3\#0\#0\#0\#0\#0\#0筡#13,
  54. 715,16:57:30.659,(+=+??_-Ζ?.exe(2348),IRP_MJ_READ,COM4,15,
  55.         3A 04 01 24 03 18 03 00 00 AA 00 00 00 0F 0D  | :\#4\#1$\#3\#3\#0\#0猏#0\#0\#0\#15\#13,
  56. 716,16:57:30.830,(+=+??_-Ζ?.exe(2348),IRP_MJ_WRITE,COM4,15,
  57.         3A 04 01 24 03 19 03 00 00 00 00 00 00 B8 0D  | :\#4\#1$\#3\#3\#0\#0\#0\#0\#0\#0竆#13,
  58. 717,16:57:30.893,(+=+??_-Ζ?.exe(2348),IRP_MJ_READ,COM4,15,
  59.         3A 04 01 24 03 19 03 00 00 96 00 00 00 22 0D  | :\#4\#1$\#3\#3\#0\#0?\#0\#0\#0"\#13,
  60. 718,16:57:31.033,(+=+??_-Ζ?.exe(2348),IRP_MJ_WRITE,COM4,15,
  61.         3A 04 01 24 03 1A 00 00 00 00 00 00 00 BA 0D  | :\#4\#1$\#3\#0\#0\#0\#0\#0\#0\#0篭#13,
  62. 719,16:57:31.080,(+=+??_-Ζ?.exe(2348),IRP_MJ_READ,COM4,15,
  63.         3A 04 01 24 03 1A 00 00 00 00 00 00 00 BA 0D  | :\#4\#1$\#3\#0\#0\#0\#0\#0\#0\#0篭#13,
  64. 720,16:57:31.236,(+=+??_-Ζ?.exe(2348),IRP_MJ_WRITE,COM4,15,
  65.         3A 04 01 24 03 1B 00 00 00 00 00 00 00 B9 0D  | :\#4\#1$\#3\#0\#0\#0\#0\#0\#0\#0筡#13,
  66. 721,16:57:31.267,(+=+??_-Ζ?.exe(2348),IRP_MJ_READ,COM4,15,
  67.         3A 04 01 24 03 1B 01 00 00 00 00 00 00 B8 0D  | :\#4\#1$\#3\#1\#0\#0\#0\#0\#0\#0竆#13,
  68. 722,16:57:32.656,(+=+??_-Ζ?.exe(2348),IRP_MJ_WRITE,COM4,15,
  69.         3A 04 01 24 22 04 00 00 00 00 00 00 00 B1 0D  | :\#4\#1$"\#4\#0\#0\#0\#0\#0\#0\#0盶#13,
  70. 723,16:57:32.749,(+=+??_-Ζ?.exe(2348),IRP_MJ_READ,COM4,15,
  71.         3A 04 01 24 22 04 00 00 00 00 00 00 00 B1 0D  | :\#4\#1$"\#4\#0\#0\#0\#0\#0\#0\#0盶#13,
  72. 724,16:57:45.650,(+=+??_-Ζ?.exe(2348),IRP_MJ_WRITE,COM4,15,
  73.         3A 04 01 24 22 01 00 00 00 00 00 00 00 B4 0D  | :\#4\#1$"\#1\#0\#0\#0\#0\#0\#0\#0碶#13,
  74. 725,16:57:45.682,(+=+??_-Ζ?.exe(2348),IRP_MJ_READ,COM4,15,
  75.         3A 04 01 24 22 01 00 00 00 00 00 00 00 B4 0D  | :\#4\#1$"\#1\#0\#0\#0\#0\#0\#0\#0碶#13,
  76. 726,16:57:45.994,(+=+??_-Ζ?.exe(2348),IRP_MJ_READ,COM4,15,
  77.         3A 04 01 24 30 0C 00 00 00 50 03 00 9F A9 0D  | :\#4\#1$0\#12\#0\#0\#0P\#3\#0?‐#13,
  78. 727,16:57:53.762,(+=+??_-Ζ?.exe(2348),IRP_MJ_READ,COM4,15,
  79.         3A 04 01 24 30 0D 00 00 00 1E 03 00 9F DA 0D  | :\#4\#1$0\#13\#0\#0\#0\#3\#0?赲#13,
  80. 728,16:57:56.851,(+=+??_-Ζ?.exe(2348),IRP_MJ_READ,COM4,15,
  81.         3A 04 01 24 30 0E 00 00 00 50 03 00 9F A7 0D  | :\#4\#1$0\#14\#0\#0\#0P\#3\#0?#13,
  82. 729,16:57:56.976,(+=+??_-Ζ?.exe(2348),IRP_MJ_READ,COM4,15,
  83.         3A 04 01 24 33 0E 01 00 00 04 03 00 9F EF 0D  | :\#4\#1$3\#14\#1\#0\#0\#4\#3\#0?颸#13,
  84. 730,16:57:57.148,(+=+??_-Ζ?.exe(2348),IRP_MJ_READ,COM4,15,
  85.         3A 04 01 24 33 0E 01 00 00 08 03 00 9F EB 0D  | :\#4\#1$3\#14\#1\#0\#0\#8\#3\#0?隲#13,
  86. 731,16:57:57.351,(+=+??_-Ζ?.exe(2348),IRP_MJ_READ,COM4,15,
  87.         3A 04 01 24 33 0E 01 00 00 0D 03 00 9F E6 0D  | :\#4\#1$3\#14\#1\#0\#0\#13\#3\#0?鎈#13,
  88. 732,16:57:57.553,(+=+??_-Ζ?.exe(2348),IRP_MJ_READ,COM4,15,
  89.         3A 04 01 24 33 0E 01 00 00 12 03 00 9F E1 0D  | :\#4\#1$3\#14\#1\#0\#0\#18\#3\#0?醆#13,
  90. 733,16:57:57.756,(+=+??_-Ζ?.exe(2348),IRP_MJ_READ,COM4,15,
  91.         3A 04 01 24 33 0E 01 00 00 16 03 00 9F DD 0D  | :\#4\#1$3\#14\#1\#0\#0\#3\#0?輁#13,
  92. 734,16:57:58.146,(+=+??_-Ζ?.exe(2348),IRP_MJ_READ,COM4,15,
  93.         3A 04 01 24 30 11 01 00 00 16 03 00 9F DD 0D  | :\#4\#1$0\#17\#1\#0\#0\#3\#0?輁#13,
  94. 735,16:57:58.271,(+=+??_-Ζ?.exe(2348),IRP_MJ_READ,COM4,15,
  95.         3A 04 01 24 30 0F 00 00 00 0A 03 00 9F EC 0D  | :\#4\#1$0\#15\#0\#0\#0\#10\#3\#0?靄#13,
  96. 736,16:57:59.098,(+=+??_-Ζ?.exe(2348),IRP_MJ_READ,COM4,15,
  97.         3A 04 01 24 22 02 00 00 00 00 00 00 00 B3 0D  | :\#4\#1$"\#2\#0\#0\#0\#0\#0\#0\#0砛#13,

楼主:
@tyw ,T叔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tyw ,T叔有什么办法吗?

去整逻辑分析仪,就看得见通信在说些什么了.哈哈,通讯可视化.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6#detail

网友B:
这个象是触摸屏下发的指令,一般是Modbus协议

网友C:
@computer00 看看是不是HID,感觉中间那部分有点像数字,比如x和y坐标;然后前后的00/01/03可能是简单状态比如鼠标按键。
数据的头和尾是固定的,尾之前有个校验和,校验和的算法比较简单,就是个加法。协议像是自定的。

网友D:
看不出来,只能自己去分析啦

网友E:
抓包 自己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