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VHDL 总线问题

楼主(2019-04-29):
我用VHDL写了一个器件,有24根总线输dirdata: OUT std_logic_vector(23 downto 0);
然后将输出口的其中两根线连接到原理图中其他器件上面如果
然后就会报错
Error: Node "dirdata0" is missing source
Error: Node "dirdata1" is missing source
这个是什么问题,请指教

网友A:
断开连线,只用标号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开连线,只用标号就可以了

  嗯,我试试,谢谢啦

网友B:
总线这么抽出两个线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C:
应该是你写的那个器件里面,dirdata没有对应的输入信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开连线,只用标号就可以了

可以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