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一些模拟音频信号参数的解读

楼主(2019-04-29):
【不懂就问】
下图中是一些音频模拟信号的参数
有的地方不明白什么意思
【1】图1频率特性一栏中,40Hz-16kHz的频带好理解,那前面的≤±2dB是指什么?看到一些标准的文档中也有关于频带的描述,例如图2的绿色框中的那句。而且根据图3最后一行的计算公式,根据品质因数算出的-2.22dB有关系吗?
【2】话筒的50dB是分贝吧,和前面的信噪比70dB的分贝是一个计算公式吗?

  图1

  图2

  图3

网友A:
1.标准带宽是指±3dB的。一些被认作更高级的放大器,就把指标加严了,取±2dB为限。
2.声频放大器的输入端可有多路,例如“线路”和“话筒”。其内部处理电路不同,通常“线路”更容易获得较高信噪比,而“话筒”较差。譬如主题文中前者70,后者才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标准带宽是指±3dB的。一些被认作更高级的放大器,就把指标加严了,取±2dB为限。
2.声频放大器的输入端 ...

谢谢
可否说一下平时常说的声音大小 多少分贝dB
和音频中的用到的什么增益多少dB或者衰减多少dB有什么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