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电池充放电电流,单电源运放如何实现?

楼主(2019-04-29):
电池充放电电流检测电阻两端电压大约在-0.5V~+1V之间,如何用个单电源加法器实现电源偏置到1~2V之间,从而实现单片机ADC采样?

xch
1:1 电平偏移比较好做。为啥1.5:1呢?

网友A:
差分电路采用,给运放叠加一个直流偏置就可以了

网友B:
0.5-1V,一个LM124就可以了,失调电压也就是2mV  最大7mV,对于1V绝对精度超过1%,单端反相一个2倍放大器就到2V了。连偏置都不需要,同相直接接地,单电源工作妥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0.5-1V,一个LM124就可以了,失调电压也就是2mV  最大7mV,对于1V绝对精度超过1%,单端反相一个2倍放大器就 ...

少看一个“-”号
楼主的信号是负0.5V~正1V,不加偏置负的部分都被削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0.5-1V,一个LM124就可以了,失调电压也就是2mV  最大7mV,对于1V绝对精度超过1%,单端反相一个2倍放大器就 ...

反向?有负压啊,只能有加法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分电路采用,给运放叠加一个直流偏置就可以了

看了这个和我的需求接近,可是用的是双电源,我只有个9V,可否用个TL431产生个基准偏置电压直接叠加?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了这个和我的需求接近,可是用的是双电源,我只有个9V,可否用个TL431产生个基准偏置电压直接叠加?

这个电路已经有加偏置电压,运放单电源供电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已经有加偏置电压,运放单电源供电就可以了。

为何我简单搭了个,失真这么大?

网友C:
简单的用一个JFET和电阻就可以搞定
VF1 采样电阻电压
VF2 输出到ADC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单的用一个JFET和电阻就可以搞定
VF1 采样电阻电压
VF2 输出到ADC电压

谢谢,另外:我发现检测电流的毫欧级别电阻两侧电压很微弱,单片机采集的数据不能准确计算出电流,考虑用差分放大器,目前查到INA199能实现这个功能,还没弄明白INA199如何检测负电流,因为放电电流是正,充电是负,两个都要检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另外:我发现检测电流的毫欧级别电阻两侧电压很微弱,单片机采集的数据不能准确计算出电流,考虑用 ...

如果只是负 电压,很多轨对轨的opa都行。

如图可以把负波形做个镜像翻转,变成正轴;
IN199内部电路有一个类似电阻网络。同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另外:我发现检测电流的毫欧级别电阻两侧电压很微弱,单片机采集的数据不能准确计算出电流,考虑用 ...

这个是负放电检测。INA199用于检测+/-电压时需要外加一个参考电压。PIN-ref就不能接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负放电检测。INA199用于检测+/-电压时需要外加一个参考电压。PIN-ref就不能接地了

非常感谢,我用431输出个1.5V是否就可以精确将弱差分信号放到到 0~3.3V供单片机检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负放电检测。INA199用于检测+/-电压时需要外加一个参考电压。PIN-ref就不能接地了

帮忙看看这样是否就可以实现双向电流检测了?非常感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帮忙看看这样是否就可以实现双向电流检测了?非常感谢!

TL431 接法错误。

网友C:
引用 楼主:
帮忙看看这样是否就可以实现双向电流检测了?非常感谢!

这么小采样电阻用几个电阻并联方法误差太大。焊接电阻不可以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C:
TL431 接法错误。

2.5V 参考电压,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小采样电阻用几个电阻并联方法误差太大。焊接电阻不可以忽略。

电流10~20A,如果用4个20mR并联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流10~20A,如果用4个20mR并联呢?

只能用一个电阻,专业的4只脚的采样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能用一个电阻,专业的4只脚的采样电阻。

这个成本岂不很高?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成本岂不很高?

你买其他牌子

便宜没好货。

网友D:
电池充放电电流检测电阻两端电压大约在-0.5V~+1V之间,你这个东西不好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充放电电流检测电阻两端电压大约在-0.5V~+1V之间,你这个东西不好做啊。 ...

是的,不好做也要做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不好做也要做啊

电压1V,按你的电阻算,10m欧姆,那电阻就得耗100瓦的电。1m欧姆的话就得耗1000瓦的电,买这个电阻的钱够你买一堆运放了和做个负压了,何必纠结单电源运放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压1V,按你的电阻算,10m欧姆,那电阻就得耗100瓦的电。1m欧姆的话就得耗1000瓦的电,买这个电阻的钱够 ...

20A电流经过1m电阻才0.2W,因为电阻小,不容易控制,所以加大阻滞到10mR,这样2W电阻就可以了

xch
你的数学谁教的?

网友E:
直接用IAN199+采样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用IAN199+采样电阻

请教199的 REF接地什么情况?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教199的 REF接地什么情况?

参考电压来的,接地就行,输出电压是采样电阻两端压降的50倍

大神你这图正负电压都可以放大吗

网友F(2020-09-24):
引用 网友E:
参考电压来的,接地就行,输出电压是采样电阻两端压降的50倍

大神你这图正负电压都可以放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