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用TP4056X充电芯片做个锂电池供电用的实用工具

楼主:
Hello,大家好,前段时间公司项目上用过TP4056X充电芯片,感觉充电还挺好,打算用TP4056X充电芯片做个锂电池充放电工具,因去年搞电子负载,手上有几个直流电压电流测试的表头。打算把表头改造改造,原因是用表头测试电压电流,整得办公桌上大堆的线,鼠标键盘都没地放。打算给表头装个锂电池供电,并且让测电压电流更方便,欢迎坛友们一起来讨论。

楼主(2019-04-29):
这个是TP4056X充电芯片的典型应用图,电路比较简单,最大充电电流1000MA,有充电灯和充电温度检测功能。
我最看中的是这颗芯片有两颗灯,一个充电灯,一个充饱和灯,唯一的不足,如果能支持锂电池低压报警就完美了。

这个是规格书上对芯片特点的一些简易介绍。

楼主:
前面讲了,TP4056X这颗芯片没有锂电池低电压报警功能,自己想办法整个电路,做一颗锂电池低电压报警的检测灯。
我是打算采用一个比较器来实现,比较常用的是LM393的比较器。反向端设置一个参考电压,跟电池电压进行比较。
打算把报警电压设在低于3.3V,其实报警电压可以随便设置,设置3V也可以。

为了使参考基准电压更加精准,用了一颗TL431恒压源,这样比较器切换的时候更准确。

网友A:
TP4056这个充电管理芯片再单节锂电池充电方面应用挺多的,小电流充电

楼主(点评):
是的,准备用1000MA的锂电池,充电芯片1000MA充电电流。充一次电可以用很久了。

楼主:
这个电路很简单,表头供电一般是在4.5V-12V供电,增加一个DC/DC升压电路就OK了。
为了把这个东西弄得好看像样,准备搞个线路板,看是简单,实际不简单。
从昨天下午开始弄,晚上加班和今天上午的奋斗,终于把线路板弄好了。
准备把板子发到嘉立创去洗个样板回来,坐等PCB板回来继续晒图。
下面是画好的PCB图,上下两层,设置电流可以走50A大电流。
TOP

BOTTOM

网友A(点评):
中间那线都连着吧,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你说的中间这根线是那一根了,是粗线是吧。如果测试大电流需要接分流器。不接分流器的时候也要接表头取样电阻。

网友A(点评):
中间看起来有好多细线

楼主:
小电流的表头上有取样电流的两根线,一般是10A以内的表头

10A以上的表头要外接分流器配合一起使用。

楼主:
5.1放假在家折腾,开始晒成就感。

背面贴片小器件。一个充电芯片,一个比较器,一个DC/DC升压电路。
输入输出上下两层铜皮,铜皮宽度50MM以上,可以过大电流。
如果不够还可以用铜线加粗链接起来。预留了链接焊盘的。

正面三颗LED灯,电池的充电灯,饱和灯,低压警告灯
USB充电接口,一个电池开关,主要关掉表头显示的开关

装表头装分流器,大电流可以支持带分流器50A分流器。

10A以及10A以下的表头就不用装分流器了,同时可以兼容不带分流器的表头。
用M4螺丝固定表头取样的电流线即可。

1000MA的锂电池用亚克力板用双面胶固定在上面。
充电一次可以用几天啦。

兼容两种不同的表头,这种是双显双色表头,就电压电流两个功能

这种是多功能表头,支持电压,电流,功率,容量
主要方便电动车电池放电监测。

楼主:
用USB给表头充电状态,最左边是个充电灯。

用电源模拟电池,中间这个灯是充电饱和的灯,绿灯。4.2V充饱和。

正常工作的状态,电池电压在3.3V以上就正常工作

当电压低于3.3V,最右边的灯提示低电报警。这部分电路是自己扩展的,验证有效。

楼主:
设计完工,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留言或者私信哦

楼主:
大家有没有感觉到现在论坛人气越来越沉闷啊,周末了,祝大家周末愉快。

网友B(2019-07-26):
很6  最近也要做充电  就选这个芯片了

网友C:
楼主你好,可以加个微信聊一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