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放大电路负反馈的使用及选择

楼主(2019-04-29):
放大电路负反馈的使用及选择

一、反馈的基本观点

反馈,是指将电路输出量(电压或电流)的一部分或所有,按必须方式送回输入回路,以影响电路性能的一种连接方式。 反馈分为正反馈和负反馈两类。几乎所有的实用放大电路都是带负反馈的电路;至于正反馈,则多用于振荡电路中。

二、负反馈的基本形式

根据反馈采样方式的不一样,分为电流反馈和电压反馈;根据反馈信号与输入信号在放大电路输入端连接方式的不一样,分为串联反馈和并联反馈。它们的组合,就形成四种反馈方式。

三、负反馈的基本类型与判别

1.反馈支路

所谓反馈支路,是指连接在输出回路与输入回路之间的路径。因为负反馈必然要议决某一路径将输出量的一部分(或所有)返回输入端,形成这一路径的支路就是反馈支路。

2.直流、交流反馈

反馈信号为直流电量的是直流反馈,其电路特征 是反馈支路中(或两端之间)接有信号滤波器,直流反馈首要用来稳定放大电路的静态工作点;反馈信号为交流电量的是交流反馈,其电路特征 是反馈支路中串联有电容,首要用来改良 交流放大器的性能(如稳定电路的放大倍数、展宽频带、减小失真等);反馈支路中只有电阻元件的,则同时存在交、直流负反馈,具有以上双重作用。

3.反馈极性的识别

判断反馈极性可用"瞬时极性法"执行 。由晶体管工作特征可知,当放大电路正常工作时,其b、c极信号相位相反,b、e极信号的相位相似,因此能够假定输入信号在某一瞬时的极性,并在电路图中用"+"、"-"号示意,然后根据信号的传递路线逐级推出电路相关各点的瞬时极性,结尾根据反馈信号与输入信号的瞬时极性是相似仍旧相反,来判断是正反馈仍旧负反馈。

4.电压反馈与电流反馈的区分

假设将输出端负载电阻RL短接,看能不能还有反馈信号。假如反馈信号消散,则为电压反馈;若反馈信号依然存在,为电流反馈。

5.串联反馈与并联反馈的区分

反馈信号与输入信号在输入端以电压加减形式出现的为串联反馈,能够提高电路的输入阻抗;

反馈信号与输入信号在输入端以电流加减形式出现的为并联反馈,能够降低电路的输入阻抗。

四、小结

电压负反馈能够稳定放大电路的输出电压,因而输出阻抗比无负反馈时减小;电流负反馈可稳定放大电路的输出电流,因而输出阻抗比无反馈时增大;串联负反馈由于在输入端串入反馈支路,因而输入阻抗得以提高;并联负反馈的输入端由于并联了反馈支路,因而输入阻抗得以降低。

放大电路引入负反馈后,放大倍数虽有所降低,但对改良 放大电路的性能有主要的作用,因此,完全弄清并熟练掌握放大电路的反馈知识,无疑会提高初学者的学习内涵。

网友A:
引入负反馈以后,放大电路放大倍数稳定性的提高通常用相对变化量来衡量

网友B:
路中存在非线性器件,会导致输出波形产生一定的非线性失真

网友C:
负反馈可以提高放大倍数的稳定性

网友D:
放大电路引入电压负反馈后,输出电压的稳定性提高了,即电路具有恒压特性

网友E:
要稳定静态工作点,应引入直流负反馈。

网友F:
只要是多级负反馈放大电路,都可以认为是深度负反馈。

网友G:
要特别注意不能直接经过电源端和接地端

网友H:
只有判断电路中存在交流负反馈才判断反馈的类型。

网友I:
反馈电路在各种电子电路中都获得普遍的应用

网友J:
负反馈能使放大器的通频带展宽.

网友G:
反馈回路中有电容接地

网友A:
如果在放大电路中引入负反馈后,其非线性失真就可以减小。

网友F:
反馈回路的判断电路的放大部分就是晶体管或运算放大器的基本电路。

网友B:
负反馈只能减小放大电路自身产生的非线性失真,而对输入信号的非线性失真,负反馈是无能为力的。

网友E:
要改善交流性能,应引入交流负反馈。

网友C:
引入负反馈后,在低频区和高频区放大倍数的下降程度将减小,从而使通频带展宽。

网友D:
放大电路引入电流负反馈后,输出电流的稳定性提高了,即电路具有恒流特性。

网友J:
负反馈能提高放大器的信噪比.

网友I:
负反馈电路则多应用在各种高低频放大电路上

网友H:
影响输入信号的形式分为串联反馈和并联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