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用过PIC16F15354的PWM

楼主(2019-04-29):
看了数据手册,还是看不懂怎么定义PIC16F15354的PWM输出引脚,怎么定义使用它,请大家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1 - 使能模块
2 - 配置时钟
3 - 配置周期和占空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 使能模块
2 - 配置时钟
3 - 配置周期和占空比

这个我知道,就是不知道怎么定义他的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 使能模块
2 - 配置时钟
3 - 配置周期和占空比

他有一个PPS模块,要映射

网友B:
用MCC自动生成嘛..

楼主:
不是,要设置相关的寄存器,我搞不懂这个怎么用,原理是什么样的

网友B:
很简单啊,点一点就完成了...

网友C:
配置IO为输出
TRISCbits.TRISC0 = 0;

使用PPS配置输出信号
RC0PPS = 0x0B;   //RC0->PWM3:PWM3OUT;

网友C:
把RC0配置为PWM3输出:将RC0设为输出:                              TRISCbits.TRISC0 = 0;
通过PPS将RC0输出信号配置成PWM3:RC0PPS = 0x0B;

PPS中端口和信号对应关系见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RC0配置为PWM3输出:将RC0设为输出:                              TRISCbits.TRISC0 = 0;
通过PPS将RC0 ...

他这个意思就是PWM3OUT的值0X0B是固定的,但他这个这个值可以映射到PORTB,PORTC任何一个脚位,只要RxyPPS = 0X0B;就行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啊,点一点就完成了...

不好意思,这个软件是MPLAB X IDE,在哪里设置,对这个软件不是很熟悉,以前不是用这个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啊,点一点就完成了...

你好,再指点一下,对这个很有兴趣。谢谢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再指点一下,对这个很有兴趣。谢谢了

看看置顶贴,使用MCC开发PIC,MCC是MPLABX的一个插件,有详细说明和教程的。

网友E:
手册有说明,或者使用图形化工具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册有说明,或者使用图形化工具配置。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置顶贴,使用MCC开发PIC,MCC是MPLABX的一个插件,有详细说明和教程的。 ...

我有点差劲,现在都还没有找到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有点差劲,现在都还没有找到
http://www.microchip.com/mcc

https://bbs.21ic.com/icview-2676864-1-1.html

网友C:
楼主看一下下面这篇文档,第二章有详细的MCC安装步骤: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 ... G%20DS40001829D.pdf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看一下下面这篇文档,第二章有详细的MCC安装步骤: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www.microchip.com/mcc

https://bbs.21ic.com/icview-2676864-1-1.html

谢谢

网友F:
没用过,不过PIC的8位机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