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比级数的应用——反射

楼主(2019-04-29):
(无正文)

楼主:
具体分析之前,先复习一下等比级数

楼主:
注意上式成立的条件:

    |x|<1

这通常也称为收敛域(ROC)

楼主:
下面给出端接源(含内阻)和负载的传输线模型。

楼主:
注意上式成立的条件。

好在,通常此式总是成立的(有限正阻条件)。

楼主:
下面看几幅例图。

1)Z0=50Ω, Zs=0Ω, Zl=50Ω

楼主:
2)Z0=50Ω, Zs=0Ω, Zl=5Ω

楼主:
3)Z0=50Ω, Zs=0Ω, Zl=500Ω

楼主:
4)Z0=50Ω, Zs=0Ω, Zl=1MΩ

楼主:
注意上面Zl=1MΩ时,近似为开路。其收敛速度相对很慢。

网友A:
设 x = 0 , 符合你的要求 |x| < 1
k从0算起 , 设 k = 0
0的0次方等于多少 ???

楼主:
上述图例都是有限正阻,所以最终还是收敛于某个极限值。下面将看看负阻的情形。

楼主:
5)Z0=50Ω, Zs=0Ω, Zl=-5Ω

楼主:
6)Z0=50Ω, Zs=0Ω, Zl=-500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 x = 0 , 符合你的要求 |x| < 1
k从0算起 , 设 k = 0
0的0次方等于多少 ??? ...

零的零次方是个不定式,在此约定为 1

其实,展开写法是

    1 + x + x^2 + ...

网友A:
如果 Zl  是一个电感,不是一个电阻,那么结果又是如何  ???

楼主:
此贴,涉及到两个基本概念:

1)反射波,2)收敛域(ROC)

这两个概念,在此坛曾经就“讨论”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 Zl  是一个电感,不是一个电阻,那么结果又是如何  ???

以后还会论述相关问题,在此仅以纯阻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