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待机模式下,IO口能否保持高电平

楼主:
大家好,请问下,GD32F103待机模式下,IO口能否保持高电平吗? 我以下代码好像不可以保持高电平,进入待机模式后,IO口都变为低电平了。请问是不是进入待机模式后,只能低电平?还是我哪里没有做到?谢谢

网友A(2019-04-29):
GPIO时钟不停  应该就会保持IO口掉电前状态吧。 睡眠模式从未涉及..  百度看看别人用法。如果需要拉低唤醒,内部又没有上拉,那还指望靠外部硬件有个上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IO时钟不停  应该就会保持IO口掉电前状态吧。 睡眠模式从未涉及..  百度看看别人用法。如果需要拉低唤醒 ...

谢谢,GD32也跟STM32一样,所有IO口在待机模式下都是高阻状态。
试过让GD32在待机模式下,保持调试器连接,可进行调试。这种情况下能让GPIO正常使用,不过功耗大很多,无法接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GD32也跟STM32一样,所有IO口在待机模式下都是高阻状态。
试过让GD32在待机模式下,保持调试器连接 ...

那只能先加个外部上拉了, 有个PA0口不是可以深度睡眠唤醒吗?

楼主(2019-07-15):
引用 网友A:
那只能先加个外部上拉了, 有个PA0口不是可以深度睡眠唤醒吗?

嗯,后面我加了上拉电阻。我是经过PA0唤醒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后面我加了上拉电阻。我是经过PA0唤醒

内部上拉 在深度睡眠的时候,应该是无用了吧? 必须外部弄上拉,短接后,就有下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