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模拟滤波器的设计~~各路诸侯来试试吧?

楼主(2019-04-29):
群里有个朋友给了这样一个问题=

问题的简单描述:

限定条件是只给一个运放(即便所给芯片中有4个运放,也只能用一个),设计个带通滤波器!

楼主:
在论坛上,谁也不能保证所有的言论全是正儿八经的技术活,正事干完总要叽歪几句。

好家伙,没想到随便侃几句,招来一群正人君子口诛笔伐,个个义愤填膺状,好像论坛的兴衰只是一两个人的事一样。

现在实际问题来了,请这些高人出马摆平吧!!!请你们这些得道的高僧指点如何设计这个滤波器。

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你们动手能力和理论能力有多强,尽情表现吧。

网友A:
一个光棍324运放是没办法的。加一电容一电阻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光棍324运放是没办法的。加一电容一电阻实现。

竞赛类试题,比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要啥有啥就不值得玩了。

当然了,限制的多是运放之类的芯片,诸如阻容之类的,数量上一般都没有限制。

这个题目,当然是默认RC可以随便使用了。

网友A:
  电容在250KHz的容抗约10K,运放的放大倍数G=30/10+1=4倍,电路的单位增益带宽GB=1M/4=250KHz,相当于一个截止频率250KHz的低通,频率高的信号衰减就大于3dB
而频率低的信号容抗大于10K,放大倍数小于4,只有250KHz正弦波输出最大,实现带通。

@吴工康康 :我看过一个“波分复用”+“空分复用”的光通信的报道,大概你说的滤波选频,信道大得吓人!
想起射频电路中,利用信号的波长和传输介质(同轴电缆)长度之间的关系来做选频、滤波的。

楼主:
一看要干正事,全跑光了。

一看要吹牛,一个比一个强,大道理说的呱呱叫!

这群人也好意思来指责别人不给论坛添砖加瓦,有的人几年都不冒个泡的,一看要推墙了,全来使劲了。

网友B:
    感觉上要充分利用运放+ -端的差分。。。。

网友C:
理论上可以做成带内负增益的放大电路,没做过。不知这位新来坛友是否中意这个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ID每被禁言一次就少一个字,我看要多久剩下x9,最后姓也不要了,剩下7。本题指标为何?图案太小看不清楚 ...

哈哈,逛21IC,除了能学习点东西,嘴重要的是:还能体验一把什么叫社会。
这对大学生来说,工作之前抢先体验一把。

过去的N年来,坛主和亲兄弟发了52个反面教材(如果算上正本清源系列,估计要上百),这帮正义人士,从来不义愤填膺过:

我才发了8个,这帮正义人士莫名惊诧了,说论坛乌烟瘴气了,过去的几年为何视而不见???

过去2年,无理取闹的骂人的帖子15次,这帮正义人士也从来不吭声;
我才发了8个有理有据的反驳帖子,这帮人受不了了,说论坛被这8个帖子毁了。

楼主:
这件事,让我想起了老家。
我生长在农村中,爱听狗子叫(电影里叫马仔),深夜远吠,闻之神怡,古人所说的“犬声如豹”是也!
倘或偶尔经过生疏的村外,一阵狂吠,巨獒跃出,让人紧张不已,如临战斗,非常有趣。

但可惜的是我现在听到的叭儿狗叫
遇到老大爷摇首摆尾,舔舔舌头,叫声清脆:汪汪!
可若是遇到可欺之人,立马面目狰狞,拉长了嗓音,动物战斗也讲究怒吼威慑的。

我很不爱听叭儿狗叫!尤其是打者善意的幌子者!

我一面漫步,一面发出恶笑,因为我手里有一粒石子,恶笑刚敛,就举手一掷,正砸中了叭儿狗的鼻梁!唔的一声,狗儿转身跑了。

叫,还是有的,然而已经是躲躲闪闪了,声音也和先前不同了,距离隔的远了,连鼻子也看不见了。我继续漫步,不再笑了,舒服地听着那清脆的汪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ID每被禁言一次就少一个字,我看要多久剩下x9,最后姓也不要了,剩下7。本题指标为何?图案太小看不清楚 ...

当年张眉要在论坛围殴某个人,一般是通过站内信息联系的,怎么到现在,才来这几个小马仔啊?!!

既然不敢当面把那个所谓的学术问题说清楚,而是通过组织几个小马仔攻击我,我也就不客气了,继续揭老底,大不了鱼死网破!

没懂什么意思 是你们当年一伙的?然后诽谤别人?当年发生了什么

网友E:
截图不清晰。只有你知道写什么,怎么讨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逛21IC,除了能学习点东西,嘴重要的是:还能体验一把什么叫社会。
这对大学生来说,工作之前抢先 ...

      本来不太想说:不止X现在的帖子,就是在这些“反面教材”帖子里面,每每只要X出现压倒性优势,总会有几个ID跳出来说:你们不要吵来吵去了,污染论坛!X跟H势均力敌的时候不会出现,H连连发“反面教材” “XX骗子”时候也没人说污染论坛。。。。。
      开始有点奇怪,后来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来不太想说:不止X现在的帖子,就是在这些“反面教材”帖子里面,每每只要X出现压倒性优势,总会 ...

那个人是老张的叭儿狗。

当年许意义拍程序匠人的马匹,网友看不惯,没能上位成功。
现在这帮马仔拍拍老张的马匹,全都上位成功,个个都身居要职。
单论领导力和号召力,老许的能力比现在这帮人强一万倍。

21IC变天了,这帮人勾结在一起,拉帮结派,排除异己,唯我独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个人是老张的叭儿狗。

当年许意义拍程序匠人的马匹,网友看不惯,没能上位成功。

   淡定把,按社会理论,其实你在21IC是侵犯了别人的利益,断人财路如。。。。别人有小动作很正常

网友F:
我做不出来,这种能做出来的,可以考虑去参加奥林匹克

网友F:
期待楼主公布答案哦

网友G:
我觉得电赛应该叫学生用三极管搭一个简单的CPU出来。

网友H:
引用 楼主:
竞赛类试题,比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要啥有啥就不值得玩了。

当然了,限制的多是运放之类的芯 ...

既然RC随便用,L就不可以吗?
还有带通的特性都没有的,咋设计?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既然RC随便用,L就不可以吗?
还有带通的特性都没有的,咋设计?

1,电感比电容贵,可用值少。
2,电感精度差,常规精度是5%,用这个精度的器件设计1/2/3分贝带通dips,是作死。
3,学校的学术训练,一般都是方程数=未知数个数,而实际工程中是方程数<<未知数,学生会极度不适用,不知如何确定指标了。
4,题目上面有人贴出了PDF,再有疑问,说明出题人有问题了。

网友B:
      本设计的难点在于增益控制,如何控制250K的频率点增益不过大,否者会超出运放的限制,可由单路运放设计差分放大的思路演化而来

网友H:
引用 网友I:
1,电感比电容贵,可用值少。
2,电感精度差,常规精度是5%,用这个精度的器件设计1/2/3分贝带通dips,是 ...

电感比电容贵,那是功率电感或者较大值的电感,普通的小电感,高频的多少nH的也没贵多少。这个低频肯定要mH级别的了,贵很多。高频滤波器,可调电感电容,曲线相当漂亮,微波频率,波导LC谐振的滤波器曲线也相当漂亮。
至于PDF,没看,也不想看。无非一个运放的带通滤波器,出题目的人想多了。LM358达不到要求,可以改型号,换更高速率的,何必较真?没有这个必要,是显示技术好?是显示成本低?你能保证一致性吗?温度特性?换另一家的LM358是否可行?这些也得考虑。

网友F:
引用 网友I:
1,电感比电容贵,可用值少。
2,电感精度差,常规精度是5%,用这个精度的器件设计1/2/3分贝带通dips,是 ...

放屁,看清楚题目:
1、“产生250KHz的正弦波信号”,明摆着就是一个正弦波发生器,没让你做滤波器产生250KHz。所以题目根本就没要求什么带通特性,楼主就是想通过把别人带到坑里面、去凸显自己。
2、常规电容的精度是多少?10p以下一般是正负0.25p,10p~100p的一般是5%,100p~10uF的一般是10%,10uF以上的一般是20%。电感的精度是多少:叠层的一般是10%,绕线的一般是3%。而小容量的电感都是以叠层为主。
之所以我们用电容多,主要原因是电容的种类齐全,特别是小容量的,相比之下,电感难找的多。

网友F:
既然楼主号称自己模拟电路很NB,恭迎楼主设计一个符合要求的滤波器出来,让我们开开眼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H:
电感比电容贵,那是功率电感或者较大值的电感,普通的小电感,高频的多少nH的也没贵多少。这个低频肯定要 ...

这个题目其实就是2015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的复测题,也就是拿了省赛区一等奖的,如果通过了这个复测,就可以推荐国家一等奖。
别被楼主带到坑里面了,人家题目要求是:“产生输出频率为 250kHz,输出电压幅度峰峰值为8V的正弦波”,就一个文氏电桥。
这个复测题目的难度不在于这里,主要是题目里面的要求产生的波形较多,比赛的时间短,所以难度在于学生平时训练的基本功

网友I:
引用 网友F:
这个题目其实就是2015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的复测题,也就是拿了省赛区一等奖的,如果通过了这个复测 ...

你也是高手,自己出题目自己做

看清楚原题目要求再扯: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既然楼主号称自己模拟电路很NB,恭迎楼主设计一个符合要求的滤波器出来,让我们开开眼啊 ...

有截图否?**中我没这么号称过。

我就是个无名小卒,不足挂齿,但是这个题目我也有点兴趣,先分析一下:
来个方波先:

既然这么多人咬牙切齿骂理论(简单的1,3,5,7),直接测量方波频谱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A:
电容在250KHz的容抗约10K,运放的放大倍数G=30/10+1=4倍,电路的单位增益带宽GB=1M/4=250KHz,相当于一个 ...

思路不错,利用GBW是个常数,看运放的规格书,任何非理想运放本身就是低通滤波器呀

网友I:
引用 网友I:
有截图否?**中我没这么号称过。

我就是个无名小卒,不足挂齿,但是这个题目我也有点兴趣,先分析一 ...

按道理说,要建模,计算出上限和下限。
但是对于懒人,直接在示波器上调吧,输入个50k方波,调整上下限频率,把250K正弦波挑出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我做不出来,这种能做出来的,可以考虑去参加奥林匹克

   用一个555芯片和4个324运放产生方波、三角波和正弦波三种波形,满足最低要求,电路不用电容,娱乐娱乐,仿真游戏而已。

网友K:
引用 楼主:
当年张眉要在论坛围殴某个人,一般是通过站内信息联系的,怎么到现在,才来这几个小马仔啊?!!

...

诶呀,大神,你被告了!

网友L:
没有其他指标要求吗?  直接一个RC无源滤波器,再后接一个运放跟随器,妥妥的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