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29):
请问PIC16F690是否有官方例程,如果有在哪能找到,官网上没有找到

网友A:
官网,都有Demo示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网,都有Demo示例的

这个没有找到

网友A:
需要什么实例,帮你写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什么实例,帮你写一个

IIC主模式

网友B:
690太古老了,新设计不建议使用,换更新的型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690太古老了,新设计不建议使用,换更新的型号吧。

资料确实不太还找,自己软件模拟了个IIC,固件模拟的就是不通

网友:
这个是个普通的单片机,其他的例子也可以用

网友:
PIC16Fxx系列的应该都行,换个头文件,然后看看手册上有哪些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