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源码] OLED屏版本的贪吃蛇游戏

楼主(2019-04-29):
前两天在本论坛看到有人分享的8*8点阵屏贪吃蛇,想到自己有个OLED屏,成功移植过来了,不敢独享,特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
#include "snake.h"

extern u16 j;
extern u8 OLED_GRAM[128][8];//显示缓存
unsigned int  she[65];        //蛇体数组,由于用的OLED显存为128*64,所以用两个字节表示蛇的一个节点,高8位和低8位分别表示y,x坐标
u8 fangxiang;        //蛇头移动方向
u8 shiwushanshuo;                //食物闪烁控制位

void xianshishe(void)        //显示蛇,将蛇体数据映射到显存
{
        unsigned char i,n;
        u8 x,y;
                        for(i=0;i<8;i++)for(n=0;n<128;n++)
                        {
                                if(i==0)OLED_GRAM[n][i]=0X01;//绘制蛇之前先清除显存
                                else if(i==7)OLED_GRAM[n][i]=0X80;
                                else if(n==0)OLED_GRAM[n][i]=0Xff;
                                else if(n==127)OLED_GRAM[n][i]=0Xff;
                                else OLED_GRAM[n][i]=0X00;
                                if((i==0||i==7)&&(n==0||n==127))OLED_GRAM[n][i]=0Xff;
                        }

                for(i=0;i<65;i++)//从头到尾遍历蛇体数据
                {
                        if(she[i]!=0xffff)//如果未到蛇尾
                        {
                                y=she[i]>>8;
                                x=she[i]&0xff;//根据xy坐标绘制
                                OLED_DrawPoint(x,y,1);
                        }
                        else
                        {
                                break;//已到蛇尾,退出当前循环
                        }
                }
                if(shiwushanshuo) OLED_DrawPoint((she[64]&0xff),(she[64]>>8),1);//绘制食物,蛇体最后一个字节是食物坐标
                OLED_Refresh_Gram();
}

void shechushihua(void)        //蛇初始化,蛇长两个节点,0xff表示蛇尾,最后一个字节是食物坐标,初始向左移动
{
        u8 a,b;
        a=j;
        if(j>62)j=124-j;//由于显示屏是长方形,所以要加此判断
        b=j;
        she[64]=((b<<8)|a)&0x7fff;//使用TL0的值随机生成一个食物坐标
        she[0]=0x1008;//表示蛇头的坐标
        she[1]=0x1007;
        she[2]=0x1006;
        she[3]=0x1005;
        she[4]=0xffff;//蛇尾标志
        fangxiang=xia;
}

void yidongshe(unsigned char fangxiang)        //移动蛇
{
        unsigned char i;
        for(i=63;i>0;i--)        //从蛇尾向蛇头遍历蛇体数据
        {
                if(she[i]!=0xffff)        //不是蛇尾
                {
                        she[i]=she[i-1];        //后一节点复制前一节点坐标
                }
                else
                {
                        continue;        //是0xff表示是蛇尾数据,继续向前
                }
        }
        if(fangxiang==shang)        //点阵左上角坐标为0,0,右下角坐标为127,63
        {
                she[0]=she[0]-0x100;        //高8位减1
        }
        if(fangxiang==xia)
        {
                she[0]=she[0]+0x100;        //高8位加1
        }
        if(fangxiang==zuo)
        {
                she[0]=she[0]-0x01;        //低8位减1
        }
        if(fangxiang==you)
        {
                she[0]=she[0]+0x01;        //低8位加1
        }
        she[0]=she[0]&0x7fff;        //控制坐标范围不超过1,1-126,62,因为边缘画了框,所以坐标改小
}

u8 chulishe(void)
{
        unsigned char i;
        u8 a,b;
        u8 shiwuzaisheshenshang;
        if(she[0]==she[64])//蛇头坐标与食物坐标一致,说明吃到食物
        {
                for(i=0;i<65;i++)//遍历蛇体数据
                {
                        if(she[i]==0xffff)//如果到蛇尾
                        {
                                she[i]=she[i-1];//蛇尾复制前一节点坐标
                                she[i+1]=0xffff;//蛇尾后移
                                break;
                        }
                }
                do
                {
                        shiwuzaisheshenshang=0;//假设新生成的食物坐标不在蛇身上
                        a=j;
                        if(j>62)j=124-j;//由于显示屏是长方形,所以要加此判断
                        b=j;
                        she[64]=((b<<8)|a)&0x7fff;//使用J的值随机生成一个食物坐标
                        for(i=0;i<64;i++)//遍历蛇体判断新的食物是否跟蛇体重合
                        {
                                if(she[i]==she[64])//节点坐标与食物坐标相同
                                {
                                        shiwuzaisheshenshang=1;//置标志位
                                        break;
                                }
                        }
                }while(shiwuzaisheshenshang);//如果重合,再重新生成一个食物坐标
  }
        for(i=1;i<64;i++)//遍历蛇体
        {
                if(she[0]==she[i])//如果蛇头与蛇体节点重合,说明咬到自己了,重新初始化蛇
                {
                        shechushihua();
                        OLED_ShowString(25,25,"GAME OVER",12);
                        OLED_Refresh_Gram();
                        delay_ms(2000);
                        return 0;
                }
                if(((she[0]>>8)>62)||((she[0]>>8)<1)||((she[0]&0xff)>126)||((she[0]&0xff)<1))//如果蛇撞到屏幕边缘,游戏结束,重新初始化
                {
                        shechushihua();
                        OLED_ShowString(25,25,"GAME OVER",12);
                        OLED_Refresh_Gram();
                        delay_ms(2000);
                        return 0;
                }
        }
        return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