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官方 M480 CAN 总线的位时间计算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2019-04-29):
上图CAN总线波特率设置为1000000时,得到的配置.

HCLK=192MHz, PCLK0=96MHz
CAN总线时间片的倒数=PCLK0/(BRP+1)=96MHz/(5+1)=16MHz

1位时间等于16个时间片tq.

2+11+4=17 ... 1MHz波特率多了1个tq. 不是1MHz.

楼主:
图不知道怎么发, CAN_BTIME 和 CAN_BRPE 寄存器值为:

BRP=5
SJW=1
TSeg1=0X0A
TsEG2=0X03

ERPE=0

网友A:
直接可以截图,然后粘贴。

网友:
参考一下官方的例子。

网友B:
可以实测一下。

楼主:
新唐给的库文件 can.c 里 CAN_SetBaudRate() 函数, 最后面的处理应该是有问题. 官方的库文件, 还是等新唐自己更新修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