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竞赛] 2019年全国大学生嵌入式芯片与系统设计竞赛开发板.

楼主(2019-04-29):
2019年全国大学生嵌入式芯片与系统设计MM32系列竞赛开发板新鲜出炉!
开发板内嵌仿真器MM32-LINK,支持Keil/IAR集成开发环境,开发板基本功能:
1. 人机界面开发板 MM32-HMI,LCD,Key,Eeprom,SPI Flash
2. 电机开发板 MM32-Motor,1-Step Motor/2-DC Motor
3. 物联网开发板 MM32-IoT, BC28/LSM6DSL/LPS22H/HTS221/5528
4. 无线通讯开发板 MM32-Wireless, BLE/2.4G, 声码转换器

有没有这几块板子的资料,官网上找不到,

网友A:
你要送板子?

网友B:
MM32-Motor    这个板子我要,

网友A:
太好了。怎么送?

楼主:
在节后第一批发放对象是几所选定灵动方案的大学。量产后(很快)在本论坛筛选客户中赠送。

楼主:
mm32_hmi开发板

楼主:
mm32_motor开发板

楼主:
mm32_iot开发板

楼主:
mm32_wireless开发板

网友C:
我在做物联网,我对物联网和无线两块板感兴趣!

楼主:
谢谢夸奖!希望电路设计的合情合理,做成一个精品。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夸奖!希望电路设计的合情合理,做成一个精品。

请问是如何筛选客户的?

楼主:
五一假期结束后会在论坛上答复,谢谢!

网友D:
这个开发板太漂亮了,我在用贵司的MM32L05系列开发产品,如果能够得到一块开发板以后就顺手多了

网友E:
点赞一下持续关注

楼主:
可以联系代理商或我们申请开发板。

网友F:
2019年全国大学生嵌入式芯片与系统设计竞赛开发板pdf格式原理图:
1. mm32_hmi Schematic.pdf
2. mm32_motor Schematic.pdf
3. mm32_iot Schematic.pdf
4. mm32_wireless Schematic.pdf

mm32_wireless Schematic.pdf

mm32_hmi Schematic.pdf

mm32_iot Schematic.pdf

mm32_motor Schematic.pdf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以联系代理商或我们申请开发板。

版主,怎么申请呢

楼主:
第一阶段满足高校学生的需求100片+1000片,100片已经发放给东南大学,1000片下周完成。

网友G:
请问如何联系申请

网友:
您好,我移植了RT-Thread到了MM32HMI板子上面,时钟采用96MHz的,请问这个板子是支持的吧?然后操作系统开了4个任务4*256的空间,最多能开几个任务呢?然后就是自己写的LCD驱动,可以正常显示字符和图像,但是发热很严重,我感觉是LCD贴在板子上的原因?后背没有散热。然后就是HMI板子的供电除了USB之外,是不是可以通过外接3.3V稳压电源供电?我们是要用SPI口驱动外设。还有那个BAT1是不是接纽扣电池的呀?是的话,什么型号的呢?最后就是C103DRAM的读写寄存器地址和目标设备地址是多少呀?

楼主:
1. 关于RT-Tread的问题我不十分了解,RT-Tread肯定是可以支持的。
2. MM32-HMI支持96MHz的内外部时钟。
3. 操作系统具体能支持多少个任务,请咨询奥睿德。
4. 关于背光发热的问题,我们的例程支持PWM调光,所以调光后不会发热,操作起来会更灵活。
5. 不建议或不支持使用外部3.3v供电。
6. 电池型号为CR1220.
7. 请问一下C103DRAM是什么?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1. 关于RT-Tread的问题我不十分了解,RT-Tread肯定是可以支持的。
2. MM32-HMI支持96MHz的内外部时钟。
3.  ...

哦,我看错了不是DRAM,就是板子上USB口对面的另一侧的那个C103,不知道是什么,我看原理图,它和SPI连在一起。然后PWM调光LCD的例程能发一下么?我在FDS里面没找到,在L373的库函数和寄存器的例程里也没有找到

楼主:
1. 还是要问一下您说的C103是哪一个元器件?请在附图照片中指出一下。
2. PWM调光代码例程见附件。

网友H:
请问5V电平,接到单片机输入io后,电平变为3.6v,此时程序判断为低电平,是什么原因?

楼主:
用的是那一款开发版板,输入到哪一个引脚。理论上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I:
引用 楼主:
用的是那一款开发版板,输入到哪一个引脚。理论上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用的是IoT开发板,我是把CN9那块也就是(AN0-AN5)中的某个io口(都试了一遍)作为上拉输入,测的时候发现接到这些口的电压下降为3.6v,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
任何一个模拟IO口都不得大于Vdd。这是必须注意的,必须做到的。否则会造成ADC的紊乱。

网友I:
引用 楼主:
任何一个模拟IO口都不得大于Vdd。这是必须注意的,必须做到的。否则会造成ADC的紊乱。 ...

知道了,谢谢您

网友:
请问给HMI的板子用CR1220供电,没有反应是什么情况呀?是不是还需要设置什么呢?

楼主:
CR1220电池是给MCU的RTC,BKP供电维持实时钟和备份域数据用的,您希望它有什么反应?

网友J:
怎么获得板子 我也要

网友K:
请问,开发板的相关学习资料可以提供一下吗

网友L(2019-06-27):
可以在置顶贴找到相关资料。

网友M:
引用 楼主:
mm32_wireless开发板

有这款板子的资料没有

网友N:
您好!请问有2019年全国大学生嵌入式芯片与系统设计MM32系列竞赛开发板的资料吗?目前我只有这四个开发板的原理图,其他的都没有。

网友O:
你好,有没有例程可以参考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B:
MM32-Motor    这个板子我要,

你有这款板子的资料了吗

网友P(2019-08-05):
竞赛需要的东西越来越多了。

网友Q:
很漂亮的板子了。

网友R:
这个在哪里申请呢

网友:
嵌入式芯片与系统设计?

网友S:
比赛越来越多了呢。

网友T:
机界面开发板高端。

网友U:
后面有机会试用一下。

网友V:
接口针对性很强。

网友W:
价格怎么样呢?

网友L:
在这个论坛有软件程序的链接的

网友X(2019-12-09):
请问还可以申请板子或者购买板子么?

网友L:
引用 网友X:
请问还可以申请板子或者购买板子么?

可以的;

网友Y(2021-03-11):
这是要送板子?

网友Z:
板子漂亮,接口也十分友好,太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