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求助贴:电源干扰

楼主(2019-04-29):
采集肌电信号用的电池供电 12v电不进来的时候信号正常 12v电来了就发生干扰 两个地是完全分开的 为什么啊(单片机接电脑时也就是把12v的地导入大地了 干扰就消失了)该怎么解决

网友A:
估计要加滤波器。

网友B:
地平面阻抗偏高,干扰被耦合进来了。  一般布局的问题多,也有可能是没有注意到的意外电气连接

网友C:
12V电从哪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