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新闻]
ML51都可以用作什么

楼主:
NuMicro® ML51 低功耗系列为内建 flash 的增强型 1T 8051 内核微控制器,正常运行模式典型功耗可达 80 uA/MHz 以及休眠模式下功耗可低于 1 uA。此系列最高速可达 24 MHz,并内建 38.4 kHz 低速内部振荡器,支持宽电压工作范围 1.8 V 至 5.5 V,工作温度:- 40 ℃ 至 105 ℃。

NuMicro® ML51 系列不只是低功耗更富含多种特色像是 12 位 500KSPS SAR ADC 以及多达两组比较器、内建四阶参考电压可供 ADC 与 ACMP 使用、并内建 DMA 加速数据的传输以减轻 CPU 负担。此外 NuMicro® ML51 系列含有高集成度外设 ,如两组串口、两组 smart card 界面、两组 I²C 与两组 SPI。

NuMicro® ML51 内建 16 KB ~ 64 KB Flash内存、以及 1 ~ 4 KB SRAM。管脚从 10 到 64 提供多种封装,并与 32 位微控制器同封装脚位兼容,让选型升级更加便利。

目标应用 :

穿戴式装置、家庭自动化、物联网装置、消防烟感、电池管理、遥控器、无线充电等。

楼主(2019-04-29):
主要特征

•        CPU
        -        全静态 8 位 1T 8051 内核 CMOS 微控制器
        -        指令集全兼容 MCS-51
        -        4 级优先级中断配置
        -        双数据指针 (DPTRs)

•        工作条件
        -        宽电压工作范围 1.8 V 至 5.5 V
        -        宽工作频率最高至 24 MHz
        -        工业级工作温度 - 40 ℃至 + 105 ℃

•        低功耗特性
        -        正常运行模式典型功耗 80 uA/ MHz
        -        低功耗运行模式典型功耗 15 uA
        -        低功耗空闲模式功耗不超过 13 uA
        -        掉电模式典型功耗小于 1 uA
        -        掉电模式下唤醒时间为 10 us (HIRC运行)

•        内存
        -        最大到 64/32/16/8 K字节 APROM, 用于用户代码
        -        可配置 4K/3K/2K/1K 字节 LDROM, 用于启动系统编程(ISP)代码
        -        APROM中应用编程(IAP)内存128字节没页累加
        -         Flash 内存100,000次擦写寿命
        -        代码安全加密
        -        256字节片上RAM
        -        额外4/2/1 K字节片上辅助 RAM (XRAM) ,通过 MOVX 指令访问

•        PDMA
        -        三种模式:外部设备到内存、内存到外部设备和内存到内存传输
        -        所有模式下源地址和目标地址必须字对齐
        -        内存到内存模式:传输长度必须字对齐
        -        外部设备到内存和内存到外部设备模式:传输数据长度可以字节对齐
        -        外部设备到内存和内存到外部设备模式:传输数据宽度字节对齐

•        时钟源
        -        24MHz高速内部振荡器 (HIRC) ± 1 %精度等级 (25 °C, 3.3 V) 全工作条件范围下精度 ±5%精度等级
        -        38.4 kHz低速内部振荡器 (LIRC) ± 1 %精度等级 (25 °C, 3.3 V) , 全工作条件范围下精度 ± 10%精度等级
        -        外置 4 ~ 24 MHz (HXT)晶振输入为精密定时操作
        -        外置 32.768 kHz (LXT)晶振输入
        -        运行中可通过软件对时钟源切
        -        可编程系统时钟分频器从1/2, 1/4, 1/6, 1/8…, 最高到 1/512

•        外设
        -        多达 56 个通用输入输出引脚。所有输出引脚具有独立的 2 级电平转换速率控制
        -        8 通道 GPIO 中断,具备边缘/电平检测,全部 56 个 GPIO 均可配置为输入源之一
        -        标准中断引脚和兼容标准 8051
        -        两组 16 位定时/计数器 0 和 1 兼容标准 8051
        -        一组 16 位定时器 2 带 3 通道输入捕获模块
        -        一组 16 位自动重载定时器 3,可作为 UARTs 的波特率时钟源
        -        一组可编程看门狗定时器 (WDT) 由专用 38.4 kHz LIRC 提供时钟
        -        一组专用的自唤醒定时器 (WKT) 用于为节省功耗的自我定时器唤醒功能,由 38.4 kHz LIRC或 32.768 kHz LXT 提供时钟源
        -        两组全双工串口,带有帧错误侦测及自动地址辨识功能。TXD 及 RXD 脚可通过软件更换管脚位置
        -        两组智能卡接口支持 ISO7816-3 兼容 T=0 , T=1 和支持全双工UART模式
        -        两组 SPI 端口支持主机和从机模式,当系统时钟为 24 MHz 时传输速率高达 6 Mbps
        -        两组 I²C 总线支持主机和从机模式,数据传输率高达 400 kpbs
        -        6 组,12 通道脉宽调制器 (PWM) 输出,高达 16 位分辨率,为电机控制提供不同模式和故障刹车功能。16 位 PWM 计数器用作独立带中断的定时器
        -        两组比较器支持迟滞功能
        -        一组 12 位 ADC,当 VDD 大于 2.5 V 转换速率高达 500 Ksps,硬件触发和转换结果比较便于电机控制

•        电源监视器
        -        欠压检测 (BOD) 可用于低功耗模式,7 个级别可选,可配置中断或复位
        -        上电复位 (POR)
        -        低电压复位 (LVR)

•        强效ESD及EFT能力
        -        ESD HBM 通过 8 kV
        -        EFT > ± 4.4 kV
        -        闩锁测试通过150 mA

•        开发工具
        -        Nuvoton Nu-Link 基于 KEILTM  和 IAR 开发环境
        -        Nuvoton 电路编程 (Nu-Link)
        -        Nuvoton 在系统编程 (ISP) 通过 UART

楼主:
强大到超乎想象的51单片机

网友:
好像现在没用卖呢,特别想体验一下。

网友A:
ISP串口烧录可以,方便了,不需要额外的烧录器

网友B:
成本大概多少钱?

网友:
ML51 系列含有高集成度外设 ,如两组串口、两组 smart card 界面、两组 I²C 与两组 SPI。

网友C:
这个一定要学,可以取代430,430太贵了。

楼主:
智能化小电器用起来很给力。

楼主:
可以作为路灯照明的控制器,每个路灯都搞一个,太阳能路灯那种。

网友D:
不知道价格如何。

网友E:
就是定时器012是标准的,功能弱了点,都换成增强的就更好了

网友E:
ML51要5~8元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