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为啥三极管可以当稳压管用?

楼主(2019-04-30):
比如NPN的,E接正,BC短接接负就可以当稳压管
为什么呢?

网友A:
三极管的BE结耐压本来就不高,反偏了可以作为稳压二极管用
BC结也可以,但是耐压高
如果EC作为稳压二极管稳压性能好,温度性能也好

网友B:
三极管本来就是有PN接构成的,短路后就相当于一个二极管了,

网友C:
任何晶体三极管,不管是PNP还是NPN,不管是硅材料,还是锗材料,器件的PN结正向压降是一定的,SI材料是0.6V~0.7V,锗材料是0.2V~0.3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的BE结耐压本来就不高,反偏了可以作为稳压二极管用
BC结也可以,但是耐压高
如果EC作为稳压二极管稳 ...

使用BE结的时候B和C短接与不短接有啥区别呢?
使用EC的话,B怎么处理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本来就是有PN接构成的,短路后就相当于一个二极管了,

但不是所有二极管都能当稳压管的吧……

网友D:
be 的反向击穿电压是不高,常见7V左右,不过用来做稳压管,未必合适吧
什么地方这样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be 的反向击穿电压是不高,常见7V左右,不过用来做稳压管,未必合适吧
什么地方这样用了 ...

万用表的COM端保护

网友E:
为啥?因为PN生下来就这个德性,利用NPN其中之一,为何不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啥?因为PN生下来就这个德性,利用NPN其中之一,为何不可?!

那所有的管子都能顶着VBR来做稳压管了?
还有,ESD击穿后有一段时间的低阻是怎么来的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D:
be 的反向击穿电压是不高,常见7V左右,不过用来做稳压管,未必合适吧
什么地方这样用了 ...

Fluke41功率分析仪的原理图,手册上说这是+-10V过压保护电路。

国产万用表里面这种电路也非常常见。

网友D:
哦,这是个钳位用法。也许是减少料号吧
看这个电路,信号的频率应该不低,用这个三极管电路的优势可能还有频率带宽高一点

网友G:
一楼的描述是利用PN结的正向导通压降,作为一个0.5V左右的稳压管
短接BC,利用三极管的电流放大作用,有效增加这个稳压管的电流工作范围
后面的讨论反向击穿电压,有木有这个放大作用就没有仔细了解

扯淡,短接BC就是个7V稳压管。

网友G:
硅PN结正向导通压降的温度特性一般,一度约变化 1.9mV,千分之四的负温度系数。不少芯片里面拿来当温度传感器用。
三极管EC反偏也是一个三极管,不过一般的电流放大倍数做得比较小,只有几倍。与正向的几十上百倍不一样

网友H(2019-08-12):
以前曾试过三极管不同接法,发现有的接法有负阻效应,具体记不清了

网友I:
三极管发射结反偏可以作为4.7V~5.1V左右的稳压管应用,如下图:

实际上,PN结的击穿电压与其掺杂特性有关。齐纳二极管与三极管发射结都高浓度参杂,参杂浓度高,齐纳击穿电压越低。三极管按上图用在5V左右的稳压管,其稳压特性相当好。比真正稳压管差不了多少。

网友H:
引用 网友I:
三极管发射结反偏可以作为4.7V~5.1V左右的稳压管应用,如下图:

噪声怎么样?哪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