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TC时钟走慢问题

楼主(2019-04-30):
用的DS1338Z,时间走慢,好一点一天慢2秒,差一点一天慢5秒
什么原因,晶振问题吗
用stm32自己的RTC,一天也是小于1秒的误差,它这个误差有点太大

感谢的解答
提出新问题,有什么高精度的RTC芯片推荐吗

网友A:
一天差2秒很正常,晶振一般精度在20ppm,你算一下这里的理论误差就接近2秒了,再加上RTC自身的影响,一天差几秒钟再正常不过了。
STM32自身RTC小于1秒应该是运气好,如果不做精度修正的话误差也是几秒的。
如果想准确一些可以用DS3231,自带温度校正,宣称2-3.5ppm精度,就是贵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天差2秒很正常,晶振一般精度在20ppm,你算一下这里的理论误差就接近2秒了,再加上RTC自身的影响,一天差 ...

谢谢,请问有高精度的晶振推荐吗

网友B:
精度由本振决定,需要选择高精度且高稳定性的晶体或晶振,比如带温度补偿的专用晶振,MAXIM就有。注意晶振和晶体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度由本振决定,需要选择高精度且高稳定性的晶体或晶振,比如带温度补偿的专用晶振,MAXIM就有。注意晶振 ...

谢谢,我看了下,精度高的2ppm,1年误差1分钟
淘宝买的16块钱的电子手表,用了1年连秒都还是准的,不知道他们怎么做到的

网友C:
时间的精度取决于晶体本身的精度,还有你整体的设计精度(比如使用的负载电容的精度,PCB的寄生电容等),还有考虑温度的影响。楼主什么产品?如果对精度要求高,建议使用RTC模块,带温度补偿校准,比如Micro crystal的RV-8803-C7(https://www.microcrystal.com/en/products/real-time-clock-rtc/),在-40到85度能保证有+/-3PPM的误差。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看了下,精度高的2ppm,1年误差1分钟
淘宝买的16块钱的电子手表,用了1年连秒都还是准的,不知道 ...

拆来看看,是不是带网络校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时间的精度取决于晶体本身的精度,还有你整体的设计精度(比如使用的负载电容的精度,PCB的寄生电容等), ...

谢谢,你推荐这个是目前性能最好的了,不过1年最大也得差个93秒,看来校准是必须留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推荐这个是目前性能最好的了,不过1年最大也得差个93秒,看来校准是必须留了 ...

看楼主你的具体应用吧,RV-8803-C7这颗如果只工作在0到50度,精度能到+/-1.5ppm。这是性能最好的了,如果要求还要高那只能定时校准了

网友D:
要求高就ntp网络对时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看了下,精度高的2ppm,1年误差1分钟
淘宝买的16块钱的电子手表,用了1年连秒都还是准的,不知道 ...

你把手表长期放桌上再看精度……
人体是很好的恒温热源,只要手表佩戴着,本振的温漂就很小。手表里面的32768Hz晶体就是常规型号,全靠人的体温保持低温漂。

网友E:
如果没有功耗问题就用TCXO,6元钱,可以得到到0.5ppm

网友F:
音叉晶振温度曲线就是这样的,想要达到你想要的精度那是做梦,老老实实用TCXO吧。

网友G:
石英表 是又便宜又准的.   我们也用过DS1305 STM32 RTC 一天是会差几S的 不等.
这个应该有一个频率计 校准,然后出厂  当然就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来看看,是不是带网络校准的

没有的吧,10几块钱的,没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求高就ntp网络对时吧

上网络太麻烦了吧,还是留一个人工校准接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手表长期放桌上再看精度……
人体是很好的恒温热源,只要手表佩戴着,本振的温漂就很小。手表里面的3 ...

哦,谢谢,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F:
音叉晶振温度曲线就是这样的,想要达到你想要的精度那是做梦,老老实实用TCXO吧。 ...

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石英表 是又便宜又准的.   我们也用过DS1305 STM32 RTC 一天是会差几S的 不等.
这个应该有一个频率计 校 ...

每一台都校准,太麻烦了

@eydj2008 :哦,学习了,第一次听到电波钟
那 还能有别的办** 要么太贵 提高精度, 所以后面才出电波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