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ADG201A模拟开关的使用

楼主(2019-04-30):
手上有一块驱动板,用到了模拟开关ADG201A,看了手册,对里边的测试电路也不是很明白,IN端,S端,D端的信号是怎么走的。假如在IN端输入一个脉冲信号,S端输入0-10V的模拟信号,D端输入1-5V电压信号,这个电路要怎么分析?

网友A:
In端指的是通道的开关信号输入端,S和D就是通道的入口和出口了(好像一般都是双向的)。记得好像一些模拟开关实际上就是一只JFET。图中的那个波形图好像是测试开通和关断延迟时间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端指的是通道的开关信号输入端,S和D就是通道的入口和出口了(好像一般都是双向的)。记得好像一些模拟开 ...

S端输入2V,输出怎么变成3V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S端输入2V,输出怎么变成3V的?

不是3V,这个图你没有理解。
3V是控制信号,不是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3V,这个图你没有理解。
3V是控制信号,不是输出。

谢谢,知道了……

网友C:
IN是控制信号,S端输入,则D端输出,反过来用也可以的。S输入多少电压,D则输出多少电压(理想情况)。当然,模拟开关导通时是有压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