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单片机的指针

楼主(2019-04-30):
IC单片机的 RAM与ROM是分开的, 如果定义成这样

  char  *json_char ="{\"vvvv\":\"chen\"}";

可能就会编译得过,但是运行有问题, 从文字上分析,是定义了一个 RAM空间的指针,指向了一个ROM 空间的字符串。

楼主:
//  char  json_char[] ="{\"vvvv\":\"chen\"}";
  // char json_key[]="vvvv";

 如果改为数组的方式,就不会有问题,因为 两个都在RAM 的空间进

strcpy(json_char_ram,json_char);

网友A:
你指针定义成 指向混合区域的指针就可以了...像这样:
const char  *json_ch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