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电源设计中开关二极管作用

楼主(2019-04-30):
请教各路大神,请问附件图片红色框内两个开关二极管有何作用?改设计用于车载电子。

网友A:
钳位,取出开关电源的频率做同步信号

网友B:
那叫钳位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钳位,取出开关电源的频率做同步信号

我当时就也有想过是钳位,钳位电压应该是3.3V+D6的压降吧,是不是D7没什么作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叫钳位二极管

型号是BAS16XV2T1G,是一个快速开关二极管,如果是作为钳位用,不应该用稳压管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当时就也有想过是钳位,钳位电压应该是3.3V+D6的压降吧,是不是D7没什么作用的 ...

一个是正的钳位,一个是负的钳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正的钳位,一个是负的钳位。

是不是前面DC-DC出来的也会有负压,通过D7钳位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前面DC-DC出来的也会有负压,通过D7钳位的

pwr_sync端为高时向C141充电,当pwr_sync为低时电容的另一端为负,所以必须由D7钳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