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无线路由器的电磁干扰解决方案

楼主(2019-04-30):
无线路由器的电磁干扰解决方案

无线路由器是我们常用到的网络设备,那么对于无线路由器经常出现的掉线问题我们应该怎样去解决呢?这里就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无线路由器故障案例

一位朋友提问:我家里用的是一台54M的家用无线路由器,以前只一台机子时从未出现过掉线现象,自从买了笔记本后却经常出现掉线,请问有遇到类似情况的吗?可能问题是什么?怎么解决?

作为一名家庭用户,这位朋友的问题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家用无线路由器在正常使用一段时间后,总是莫名的出现品但掉线的情况。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考虑到无线路由的工作原理和家庭环境的特殊性。那么就让我们一起对这个家用无线路由器掉线问题来进行下简单的探讨。

无线路由器故障排除

针对这位朋友出现的问题,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接收端的问题,也就是笔记本端。无论是迅驰笔记本还是安装了无线网卡的笔记本,都可能由于由于网卡的兼容性或者是驱动问题引起网络链接出错。首先,我们应该确认的是网卡本身有没有质量缺陷,之后检查网卡的驱动是否正常,或者是驱动版本过老。如果笔记本使用的是无线网卡与路由连接,那么除了无线套装外,大多数不同品牌的无线网卡和路由都是可以兼容的,但也不排除有极少数产品间的互操作性不理想。

另外,家庭环境的随意性较大,由于摆放家用无线路由器的位置可能会被经常变动,但由于无线路由器是通过电磁波来传输信号的,我们在选择摆放位置时就必须要考虑到环境问题。尽可能的使路由远离无绳电话、微波炉;另外,甚至是空调、洗衣机、冰箱这样的电器,避免产生电磁干扰或掉线的情况发生,这样也可以有效避免家用无线路由器掉线情况的发生。

由于无线网络传播信号的特殊性,我们在安装或者布网时,不得不考虑环境问题。在家庭中,能狗影响无线网络的设备主要有:无绳电话、微波炉;另外,甚至是空调、洗衣机、冰箱这样的电器也都有可能产生电磁干扰。在尽量避开电器的同时,笔者建议大家把路由器摆放在房间的中间位置,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无线设备的传输范围是一个球体,在房间的中间位置,可以让信号范围的直径覆盖全屋,以达到较好的传输效果。

另外,关于无线路由天线的位置也值得注意。目前大多数家用无线路由器的天线都是全向的,它的摆放角度会一定程度地影响到信号好坏,至于怎样摆才能达到最好的信号效果,避免发生家用无线路由器掉线的情况,还需用户根据实际环境来自己调整。

信道冲突。随着无线产品在家庭中的普及,信道的选择是我们不得不考虑的一个因素,在有多个无线设备使用相同信道的时候(例如邻居),很有可能出现传输不理想甚至是掉线的情况。如果发生信道冲突的情况,您可以在路由器的配置界面里,根据这个区域里所有的无线信道,选择一个最适合自己的来使用。(选择信道时最好能避开已占用信道数的上下2位)

另外,IEEE802.11b/g标准其都只支持3个不重叠的传输信道信道,只有信道1、6、11或13是不冲突的,但使用信道3的设备会干扰1和6,使用信道9的设备会干扰6和13……。解决这类家用无线路由器掉线的办法是在无线路由器设置界面中更改为不常用的无线信道,分别采用1、6、11不同的信道,以减少冲突。

当然,对于习惯长时间开启无线路由的用户来说,频繁掉线也可能是由于路由器散热问题引起的。这时,我们需要注意用外部散热器进行辅助散热,并注意不要将宽带设备、无线路由器等叠加在一起使用,这样会加重各类设备的散热负担。

无线路由器是家庭组网中非常重要的组件,需要倍加注意,由于家庭无线网络的环境比较简单,所以只要大家适当的保养我们的硬件产品就不会出现家用无线路由器掉线这类情况了。

网友A:
wifi信号会受到电磁干扰吗

网友B:
电磁干扰是干扰电缆信号并降低信号完好性的电子噪音

网友C:
极强的电磁波会不会干扰无线电波

网友D:
什么会干扰wifi信号

网友E:
Wifi信号还和距离、AP的功率和网卡的功率有关。

网友F:
波源都能够产生电磁干扰,频率越高,干扰越大

网友G:
电磁干扰对无线信号是有影响

网友H:
任何一个电磁干扰的发生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

网友I:
无线路由器怎么避开干扰

网友J:
哪种传输介质的抗电磁干扰性最好?

网友G:
无线模块抗干扰性能不好

网友A:
怎么给我的四轴飞行器做电磁屏蔽

网友F:
如何产生无线电干扰电波

网友B:
EMI通常由电磁辐射发生源如马达和机器产生。

网友E:
是什么东西能产生强大的电磁干扰

网友C:
频率相近, 会互相干扰?

网友D:
干扰无线路由器信号的因素有哪些?

网友J:
无线路由器总是遇到干扰的问题怎么办?

网友I:
用屏蔽网线的电脑会受外界的无线的东西影响吗

网友H:
频率1120无线发射机干扰频率1200的无线接收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