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iTOP4412开发板-使用buildroot搭建最简单的linux

楼主:
本文档介绍的是使用buildroot搭建最简单的linux文件系统,Buildroot是Linux平台上一个构建嵌入式Linux系统的框架。整个Buildroot是由Makefile脚本和Kconfig配置文件构成的。你可以和编译Linux内核一样,通过buildroot配置,menuconfig修改,编译出一个完整的可以直接烧写到机器上运行的Linux系统软件(包含boot、kernel、rootfs以及rootfs中的各种库和应用程序)。
下面我们结合iTop4412开发板来讲解一下如何使用 buildroot制作最小文件系统。
1 源码
        我们 buildroot 官网 http://buildroot.uclibc.org/download.html获取 buildroot 源码包,笔者这里下的最新的是buildroot-2018.02.4.tar.gz
先拷贝“buildroot-2018.02.4.tar.gz”到我们的Ubuntu虚拟机上,然后在Ubuntu命令行,使用命令“#tar -xcf buildroot-2018.02.4.tar.gz ”,解压完成后如下图。

2 配置
如下图使用命令“cd buildroot-2018.02.4”进入解压出来的源码目录下。

执行“make menuconfig”命令,进入配置界面,如下图所示。

进入“Target options”目录,将 Target Architecture 配置为 ARM(littlt endian),将 Target Architecture Variant 配置为cortex-A9,将Target ABI 配置为 EABI,将ARM instruction set 配置为 ARM,(如果在其他开发板上测试,修改Target Architecture Variant即可,4418,imx6q为cortex-A9,6818为cortex-A53,imx6ul为cortex-A7)如下图所示。

再退回上一界面后,进入 Toolchain 目录:将 Toolchain type 配置为 External toolchain,然后在 Toolchain 中选择交叉编译工具的版本,这里我选 ARM 2014.05,在 Toolchain origin 中选择 Toolchain to be downloaded and installed,后面编译时, buildroot 将会自动下载对应的工具链并自动安装。选中 Enable MMU support。如下图所示。
退回上一界面后,进入 System configuration 界面,在 System hostname 一栏中输入开发板的名称,如 iTop-4412,在 Init system 中选择 BusyBox,在/devmanagement 中选择Dynamic using mdev,即使用mdev动态加载设备节点的方式,然后在Path to the permission tables中选择设备节点的配置表,这里我们一定要选择system/device_table_dev.txt,否则后面在dev目录下将不会生成各种设备节点。当然我们也可以手动的配置该文件,添加必要的节点或删除不需要的节点。Root password为配置进入linux 控制台终端后的密码,为空则登录时不需要密码,默认登录用户名为root。如下图所示。
选中Run a getty(login prompt)after boot,再进入该选项:将TTY port配置为ttySAC2,将 baudrate 配置为115200,对应 iTop4412 开发板的控制台打印串口(其他开发板控制台串口分别是4418-ttyAMA0、6818-ttySAC0、iMX6Q&iMX6UL-ttymxc0)。如下图所示

返回上一层,再继续返回上一界面,进入 Filesystem images 目录,选中tar the rootfilesystem,如下图所示。

最后保存当前的配置并退出,配置完成。如下图所示。用户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进行配置。

3编译
编译buildroot,在buildroot根目录下直接执行make就可以完成了。

编译过程中会有如下报错。
我们使用命令“export FORCE_UNSAFE_CONFIGURE=1 && make”继续执行即可,等待编译完成,第一次编译的过程中需要自动下载一些工具,所以要保持Ubuntu系统联网。如下图。

4生成镜像
编译完成后,我们使用命令“cd output”,进入output文件,targer就是我们编译生成的文件系统,当然buildroot会将其打包成相关镜像,但是格式种类有限(“menuconfig”中的“Filesystem images”目录下配置),镜像就放在image目录下,我们还是回到“output”目录下,使用命令“make_ext4fs -s -l 314572800 -a root -L Linux target.img target/”生成文件系统镜像,如下图所示。

如果使用的其他开发板,参照开发板手册“制作最小文件系统镜像”相关章节,对“terger”目录下文件进行打包即可。
我们通过fastboot工具将镜像烧写进iTop4412开发板,只替换qt系统镜像中的system.img文件即可,如下图所示。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2019-4-30 10:42 上传

等待开发板启动,输入“root”即可进入。如下图所示。

网友(2019-05-08):
使用buildroot搭建最简单的linux文件系统

网友A:
学习一下看到这个资料,我想知道这个板子资料多吗

网友B:
看一下这个

网友C:
二哥哥伊人退还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