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STM32F373有标准库吗?

楼主(2019-04-30):
由于成本考虑要一个内存高位的ADC,所以想用STM32F373C8这个型号,请教下,F3有标准库吗?
因为不想用Cube,那是给上位机转下来的工程师用的,一直用标准库

网友A:
STM32加密库(STM32 crypto library)里就有你要的373标准库,不过很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加密库(STM32 crypto library)里就有你要的373标准库,不过很老了

请教:老库用起来会有什么问题吗?实在不想再去折腾cube

楼主:
老库的功能是健全的吧?

楼主:
百度了一个地址:https://www.stmicroelectronics.com.cn/en/embedded-software/stm32-standard-peripheral-libraries.html?querycriteria=productId=LN1939
在官网下了一个标准库的,根据描述应该是针对F37X,F38X系列的,完整F3的标准库,估计官网是没有了

楼主:
刚好在用的就是F373C8型号,所以这个也算OK了

网友B:
标准库肯定有的,在官网可以下载,但是这个STD库已经不更新了

网友C:
不知道,有HAL库

网友D:
有标准库。

网友D:
https://www.st.com/en/embedded-software/stm32-standard-peripheral-libraries.html?querycriteria=productId=LN1939

网友D:
https://www.st.com/content/st_com/en/products/embedded-software/mcu-mpu-embedded-software/stm32-embedded-software/stm32-standard-peripheral-libraries/stsw-stm32115.html

网友D:
需要注册个官方的账号,然后登陆了,才可以下载。

网友D:
貌似大部分系列都提供了标准库。上面那图中有的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