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2C协议,有办法在不知道从机地址的情况下来获取从...

楼主:
请教I2C协议,有办法在不知道从机地址的情况下来获取从机的地址吗?

我是这样想的。
主机能不能通过广播的方式,来获得从机的地址?(例如主机大叫一声“有没有从机在?”,然后从机就自报自己的地址出来...........)

又或者有什么其它的方案来实现寻找从机地址的呢?

网友A(2019-04-30):
主机扔个大红包出来,那些老从们就不请自来了,哈哈

7位搜魂大 法精要: 主机挨个发地址,有应答就逮住一个.

如何判断I2C从机的设备地址?

大家在使用Ginkgo USB-I2C适配器,有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所控制的从机地址必须要知道,否则就无法正确的和I2C从机进行通信,一般来说,在I2C设备的数据手册中都会明确提出这个设备的I2C地址是多少,不过在有的时候,可能手边没有这个设备的地址信息,但是也想和它建立通信,这种情况怎么办呢?下面我们就可以用我们的适配器并配合我们提供的一个小工具来找到这个设备的地址。
实现的基本原理,我们先假设这个I2C从机设备是7bit模式地址,然后我们以此发送所有地址数据,然后判断从机是否正常应答,如果正常应答了,说明这个地址就是这个I2C从机的地址,否则就不是他的地址。
软件界面如下:

从软件输出的信息可以看到,当发送0xD0地址的时候,从机正常应答了,而发送其他地址的时候从机都没应答,这就能说明从机设备地址就是0xD0.
软件下载:
点击进入纬图官方淘宝店!

网友B:
你这个想法应该和定IIC协议的那群人说

网友C:
    写个循环遍历地址程序应该可以,I2C地址应该不会太多比如几个亿之类的

网友D(点评):
器件地址才一个字节而忆,用几秒时间,应能寻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