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码液晶屏的图纸尺寸应该怎么来设计(3)

楼主(2019-04-30):
        上期分析到液晶屏装引脚的尺寸2.0mm 或2.5m,根据液晶屏的长度来定,那么接下来和大家分析下,液晶屏引脚和引脚之前的间距应该怎么分。
        液晶屏引脚之间间距可以称为PIN距,PIN距一般分为:2.54mm  2.0mm  1.8mm  1.5mm  1.27mm等 ,如果液晶屏的长度够的话,正常都会用2.54mm的PIN距,这个尺寸大好焊接。一边排不下就排二边,如果二边都排不下,那就相对应的改成2.0mm尺寸的来,或更小的。
        那么,这个引脚怎么来确定有多少个?
        确定引脚的数量,是根据液晶屏的笔段来确定。如果说一个“8”字,如果想显示成(1-9)变化的,那这么个8字就是7个笔段,如下图:

        每个8都分为:A B C D E F G  7个笔段 6个8 一共就42个笔段。谢谢,请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