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输入5V2A 怎么输出恒流5V800mA

楼主(2019-04-30):
(无正文)

网友A:
接一个6.25欧的电阻做负载,就可以了,正好5V,800mA。你想做的是恒流源吧?

网友:
要考虑电阻功率,要不然功率不适合,会烧电阻

网友B:
要求不明确,如果输入5V,输出也需要最大5V,则需要先升压,再横流

网友C:
输出恒流5V800mA,这个要求似乎自相矛盾,因为你同时规定了电压和电流,那么对应的负载电阻就是6.25欧不能变了。
也许你想它最大到800mA不能更多,即使负载阻值更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恒流5V800mA,这个要求似乎自相矛盾,因为你同时规定了电压和电流,那么对应的负载电阻就是6.25欧不能 ...

我叙述错了,就是想输出一个800mA的恒流源,电压可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求不明确,如果输入5V,输出也需要最大5V,则需要先升压,再横流

谢谢你,我叙述错了,我就是要800mA的恒流输出就行

网友D(点评):
描述没有错,实际要求是恒流800毫安,限压5V。 当然5V进,想要5V出,这个恒流源麻烦一点。看成本要求。如果可以低一点电压,合适的可以找到。

网友E:
随便找个DC-DC,用一个运放采样电流喂给反馈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