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滤波问题

楼主(2019-04-30):
         我只知道信号波形,比如锯齿波,不知道信号频率及幅度。
        现在要对这个信号滤波,滤波输出必须是三角波。
        怎样实现?欢迎高手大牛赐教。

网友A:
    这个叫自适应滤波,用数字才能搞定,因为你是要变滤波核函数,模拟的器件确定了响应就不可改变了

网友B:
你这个不叫滤波。
这叫给定条件波形生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不叫滤波。
这叫给定条件波形生成。

哈哈哈,正解

楼主:
看来我真的老外了.没读什么书,没办法。

网友C:
有确定的频率范围还是可以做的,先滤波,隔直。 正信号恒流充,负信号放电,电容上就是与信号同频的三角波

网友A:
     简单点方案就是  ADC采样--》arm单片机FFT--》得出基频--》控制DDS出三角波,或者用单片机的DAC出三角波

楼主:
哦,那相位呢?fft能求出相位么?能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那相位呢?fft能求出相位么?能么?

    FFT不是有虚部和实部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哦,那相位呢?fft能求出相位么?能么?

雪山飞狐的方式做得出来。
单一路信号不存在什么相位的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雪山飞狐的方式做得出来。
单一路信号不存在什么相位的说法

哦,是真的么?我的经验是,做语音还马马虎虎。做测量用的信号就没这么玩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哦,是真的么?我的经验是,做语音还马马虎虎。做测量用的信号就没这么玩的。 ...

最主要的是,他也不是模拟电路。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哦,是真的么?我的经验是,做语音还马马虎虎。做测量用的信号就没这么玩的。 ...

没辙。不知道你具体的要求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最主要的是,他也不是模拟电路。

纯模拟的话,还真想不出来
坛子里面某X大师一直自称自己模电NB的不像话,你可以找找他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主要的是,他也不是模拟电路。

   找那位抄公式H大师,叫他帮你来一套公式,他负责公式文档,你就可以立马搭出来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最主要的是,他也不是模拟电路。

“不知道信号频率及幅度”

频率和幅度总要知道个大概范围。

要硬件电路完成的话,下面方案是否可以考虑一下?
1、如果有必要,将输入信号放大;如果有必要,将输入信号整形。用锁相环对输入信号二倍频,或者四倍频再二分频(这样容易得到对称方波)。
2、获得二倍频率后,用此二倍频率的方波积分得三角波。若二倍频率方波稍有不对称,或者积分电路稍有不对称,则可能需要将不对称三角波的直流成份取出,作为负反馈信号控制三角波零线不会偏移太大。

上述方案如果输入频率变化,则三角波幅度变化。首帖没有说明三角波是否要求幅度不变。若要求三角波幅度不变,则需要另加幅度反馈电路以保证三角波幅度变化不大。

网友F:
不知道信号频率,那就麻烦了,对100Hz信号滤波,和对100MHz信号滤波,方案不一样的。

网友G:
梳状滤波器,FIR可行。自适应有点难

楼主:
引用 网友G:
梳状滤波器,FIR可行。自适应有点难

对,锁相环+梳状滤波可行。还有一些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