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关于光敏三极管你了解吗?

楼主(2019-04-30):
  光敏三极管和普通三极管相似,也有电流放大作用,只是它的集电极电流不只是受基极电路和电流控制,同时也受光辐射的控制。通常基极不引出,但一些光敏三极管的基极有引出,用于温度补偿和附加控制等作用。下面带大家具体了解一下光敏三极管。
  一、光敏三极管是什么?
  光敏三极管,也称光电三极管或光电晶体管,它是作为光传感器的敏感部分,已在光的检测、信息的接受、传输、隔离等方面获得广泛的应用,成为各行各业自动控制必不可少的器件。其基本原理是光照到P-N结上时,吸收光能并转变为电能。当光敏三极管加上反向电压时,管子中的反向电流随着光照强度的改变而改变,光照强度越大,反向电流越大,大多数都工作在这种状态。
  二、光敏三极管的优点
  当具有光敏特性的PN结受到光辐射时,形成光电流,由此产生的光生电流由基极进入发射极,从而在集电极回路中得到一个放大了相当于β倍的信号电流。不同材料制成的光敏三极管具有不同的光谱特性,与光敏二极管相比,具有很大的光电流放大作用,即很高的灵敏度。
  三、光敏三极管的工作原理
  光敏三极管和普通三极管的结构相类似。不同之处是光敏三极管必须有一个对光敏感的PN结作为感光面,一般用集电结作为受光结,因此,光敏三极管实质上是一种相当于在基极和集电极之间接有光敏二极管的普通三极管。光敏三极管与普通半导体三极管一样,是采用半导体制作工艺制成的具有NPN或PNP结构的半导体管。它在结构上与半导体三极管相似,它的引出电极通常只有两个,也有三个的。为适应光电转换的要求,它的基区面积做得较大,发射区面积做得较小,入射光主要被基区吸收。和光敏二极管一样,管子的芯片被装在带有玻璃透镜金属管壳内,当光照射时,光线通过透镜集中照射在芯片上。
  四、光敏三极管的内部结构
  光敏三极管与光敏二极管不同的是有两个背对相接的PN结。与普通三极管相似的是,它也有电流增益。需要指出的是,因光敏三极管无须电参量控制,所以一般没有基极引出线,只有集电极c和发射极e两个引脚,而且外形和光敏二极管极为相似,很难区别开,需认真看清管壳外缘标注的型号,以免混淆。
  6N137S-TA1-L www.dzsc.com/ic-detail/9_7177.html的参数
  系列:6N
  通道数:1
  输入-输入侧1/输入侧2:1/0
  电压-隔离:5000Vrms
  共模瞬态抗扰度(最小值):10KV/?s
  输入类型:DC
  输出类型:开路集电极
  电流-输出/通道:50mA
  数据速率:15MBd
  传播延迟tpLH/tpHL(最大值):75ns,75ns
  上升/下降时间(典型值):22ns,6.9ns
  电压-正向(Vf)(典型值):1.38V
  电流-DC正向(If):20mA
  电压-电源:7V
  工作温度:-40°C ~ 85°C
  安装类型:表面贴装
  封装/外壳:8-SMD

网友A:
回帖升级中,我还是个宝宝